耳机不能兼顾重低音和人声吗?

楼主(2021-04-02):
感觉到不少设备要么偏重重低音,要么偏重人声。如何兼顾?
关键的问题是:怎么知道原音乐里边,本身以哪一种为主?

网友(2022-05-03):
看产品定位,兼顾低音和人声是有的可以去耳机大家坛找找哪个适合

网友(2021-04-02):
能,多单元耳机可以,如圈铁耳机,低音动圈,高音动铁

网友:
入耳式的耳塞,低音普遍都好,因为硅胶套密封性好。如果配合大厂的单元,中高音也可以的。如果能忍受入能明显听到各种磨擦声和呼吸声,选入耳式的就行。

网友(2022-04-27):
用全罩的头戴耳机,质量好点的。耳塞还是不行。

网友:
老款铁三角还可以,现在出的不行了

网友:
AKG可以,森海不行

网友:
如果不做音质调整  监听耳机就可以了,没渲染 可能有人不喜欢。

耳机的振膜轻惯性小 瞬态表现优秀 这是普通音箱不能比拟的 听感上表现为层次感 普通音箱听起来就混浊浆糊。
就耳朵听到的低音而言(不算空气振动)绝对不比音箱差的,缺点就是耳机带头上时间长了不舒服。

网友:
我只知道,入耳的可以

网友:
均衡器上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哦,。

网友:
相关的题外话
判别音箱音质有个简单方法 当用耳机收听与音箱播放同一节目时
脱下耳机的瞬间你感觉不到音箱的差别 这个音箱的音质是可以的。

事实上能接近耳机音质的音箱功放组合 档次要高耳机一档才行,
一般总会觉得音箱在层次感上差那么点。

网友:
我用过一款个人diy的耳机,低音和人声兼得,型号就不说了,如果感兴趣可以私信我,有7天无理由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