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針萬能表,換環保再生型可充電9V大鋰電!

楼主(2021-04-02):
前年買的指針萬能表,測量發光二極管,木有反應,估計是9v層疊電池(6F22)失效了,拆

開婊子一看,果然,電池耗盡!

上網看了許多商家出售的9v層疊電池,五花八門,更有一種所謂用鋰電替代

9v(6F22)型號的電池,價格是普通9v(6F22)型號的十倍!

買了幾節,上婊一測,只有8點几伏!(原來是用兩節聚合物鋰電串聯而成),嚴重不達

標!

俺隨手一撩,幾節垃圾電池,統統在垃圾桶裡排了隊!

俺聊起了袖口,自己打造一個:

帶開關、有充電指示燈顯示、標準的9V鋰電池!

舅袋煙功夫,一個偉大9v鋰電(500mA)、可充電再生型,特供萬能表的

大電池

誕生了!

网友A:
它自放电消耗超过万用表本身不适合万用表,使用不频繁倒不如三个一次性锂电串联正好九伏,它优势是寿命长达十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自放电消耗超过万用表本身不适合万用表,使用不频繁倒不如三个一次性锂电串联正好九伏,它优势是寿命长达 ...

带升压板会自放电的弊病,俺已胜利解决了!

很简单

俺舅加了一个微型开关(在锂电到充电板的途中,俺懒腰一刀,串了一个开关)。

楼主:
俺用的聚合物锂电,500mA  (一般的层叠电池,含量基本都是200mA的,大兴的劣质货,放置几个月,舅

归苓膏了!

平时不用,电池可以关掉!用完,可以充电。

这电池耐操到以为这个婊是不需要用9V层叠电池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用的聚合物锂电,500mA  (一般的层叠电池,含量基本都是200mA的,大兴的劣质货,放置几个月,舅

归苓 ...

你用的电芯虽然是500ma的,但是请注意是单锂电池4.2V的!!!如果转换成9V时,容量并不大也就200ma多一点(算上升压损耗这些)!!!并不是你说的:一個偉大9v鋰電(500mA)!!!
还是双锂电串联靠谱(升压干扰,升压转换效率等等因素),我是用的三洋14430锂电池,两节8.4V容量700ma。

网友:
我这自丛捡了一组电瓶车电池后整啥都是186502000mA量大管饱

楼主:
你的方案简单可行,舅是:电压不到规定的规格,有点小误差,充电不便。

俺的方案是针对指针婊的,电压不符合规定,误差会较大。

始终保持9v,心理踏实。
不用可以关闭锂电至充电板的输出,保证滴水不漏!
充放电自动化,红灯亮,冲呗,蓝灯亮,搞定,香党的方便。

网友:
我赞同2楼意见。

1、锂电池+升压电路。输出电压能达标,但自放电大,用于指针表其实不实用。

这是因为,指针表用一块一次性的9v电池,通常能用上数年也不用更换,而且漏液问题也极少发生。

2、2块锂电池“直出”。自放电小,但输出电压偏低,不适合指针表用。

如果数字表能支持这个程度的电压,则实用性挺不错的。现在市场上有成品卖,完成度比自己diy的高很多。我手头的fluke 27fm没有自动关机功能,多次忘关机造成电池耗尽,为此,我已用这种成品电池代替一次性9v电池,效果很好。

网友:
加一个PnP三极管控制升压块的使能端,就可以解决升压漏电的问题。

网友:
升压板耗电厉害,做个二个,大概500mah电池,2-3天耗电完了

网友:
指针万用表中的9伏高压电池耗电不多,没有必要折腾。数字万用表9伏电池用两节锂离子电池代替多数没有什么问题,很容易做到500毫安/小时的级别,用聚合物电池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C:
有些人干嘛老是把毫安时的时(h)省了呢?是忘了还是不懂呢,要是忘了的话拜托以后不要忘,要是不懂就搞懂了后再发帖,省得谬种流传。

网友D:
这块升压板待机耗电远超R10K档电流

指针表用3片3V锂电用几年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人干嘛老是把毫安时的时(h)省了呢?是忘了还是不懂呢,要是忘了的话拜托以后不要忘,要是不懂就搞懂 ...

俺还真的不懂,都是看到商品电池上都是这么标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块升压板待机耗电远超R10K档电流

指针表用3片3V锂电用几年都没问题。

请给个3v锂电的规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给个3v锂电的规格。

就是电脑里的记忆电池很耐用

其实在意体积的话,找6片纽扣电池也能用很久, R10K   10---100微安(如MF10和MF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电脑里的记忆电池很耐用

其实在意体积的话,找6片纽扣电池也能用很久, R10K   10---100微安(如M ...

谢谢        !

CR2032

这类电池俺买了一大板了,还带焊接脚的,多到不知如何打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给个3v锂电的规格。

这是我收集的纽扣电池的一些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我收集的纽扣电池的一些信息:

收藏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2个14500锂电池串接8.4V 用在万用标上很好 已经用了1个多月了

你用哪個數字萬用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电芯虽然是500ma的,但是请注意是单锂电池4.2V的!!!如果转换成9V时,容量并不大也就200ma多一 ...

容量都是mAH,不是mA

mA是電流強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俺用的聚合物锂电,500mA  (一般的层叠电池,含量基本都是200mA的,大兴的劣质货,放置几个月,舅

归苓 ...

归苓膏了是神馬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容量都是mAH,不是mA

mA是電流強度

网络时代了错别字满天飞,不要在这些地方纠结,大家都明白就行。真要纠结的话你也错了 容量准确的写法是: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时代了错别字满天飞,不要在这些地方纠结,大家都明白就行。真要纠结的话你也错了 容量准确的写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归苓膏了是神馬意思?

归0了!
电池耗尽了,舅归零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电芯虽然是500ma的,但是请注意是单锂电池4.2V的!!!如果转换成9V时,容量并不大也就200ma多一 ...

学习了,以后我也这么干

楼主(2021-05-31):
引用 网友H:
学习中!楼主辛苦了,感谢l楼主分享!

关键是那个小开关,这个小开关装上了,可以关闭。

可以防止升压芯片在不用时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