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40节,大容量法拉电容。可以启动汽车那种。组成串联,用来带角磨机如何?

楼主(2021-04-02):
40节乘以电压2.4v
带动100v角磨机,短时间用用,应该行?

直接串联充电会不会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100V的话是使用交流电吧?法拉电容储电是直流电吧?能工作吗?

串激电机,AC、DC通吃,不挑食

网友B:
简单算算就知道可不可行了。

假设电容容量100F(应该够大了,估计你的电容没这么大),40只串联,总容量2.5F。
假设你的角磨机到70多伏还能工作吧,压降20V。
电容放出的总电荷数=2.5*20=50Q。

假设你的角磨机功率100W(实际要大得多),放电电流是1A,您这一大堆电容只够它工作50秒(简化估算)。

大概就是费了半天劲,组了个体积庞大的电容组只能用一两分钟,这还不考虑电容充电问题。
怎么看都不可行,建议您还是放弃吧,改用锂电池还实际些。

网友:
应该没问题,但是电容体积和容量都有大。电压已经超过36V安全电压而且还是直流电触电很危险。

网友:
有锂电的机.

网友A:
角磨机100V的话是使用交流电吧?法拉电容储电是直流电吧?能工作吗?

楼主:
我的是500f一只的哈。3-4个就能启动汽车的。你的留言我正在看

楼主:
看来还是使用大电流放电比带啥角磨机好用,做成点焊机直接烧毁要切割的零件。有时候外出给人修车遇到生锈的拆不下来就想着把生锈零件毁掉就好拆了。

网友:
直接把法拉电容卖了,买充电角磨机(才1百元左右)

网友:
能转一下,至于转几秒就难说了。

网友:
现在网上有不少处理电动汽车淘汰的超级电容,3000F的,个头不小,6个串联充满电可以启动汽车

网友:
感觉没多大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算算就知道可不可行了。

假设电容容量100F(应该够大了,估计你的电容没这么大),40只串联,总容 ...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算算就知道可不可行了。

假设电容容量100F(应该够大了,估计你的电容没这么大),40只串联,总容 ...

同意所说,电容供电不可取。还是电池。

网友:
电容体积大,时间段。不实际。

网友:
有点异想天开的赶脚......

网友:
人家只是问能不能用,又没有说要用!

网友(2021-07-11):
法拉放点不是线性的吧,电压很快就降下来

网友:
法拉电容跟电池比起来容量还是差得远,只能短时间大电流放电,然后就没电了

网友:
做点焊机不错

网友:
转不了几秒就停了。

网友C(2021-08-12):
引用 楼主:
我的是500f一只的哈。3-4个就能启动汽车的。你的留言我正在看

500法拉一只,这40只串下来体积得多大?

网友:
买了两组48v并太阳能离网通信电池防关机

楼主(2021-09-15):
引用 网友C:
500法拉一只,这40只串下来体积得多大?

体积约一台微波炉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体积约一台微波炉大一点

还是上动力锂电池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