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货就是实在

楼主(2021-04-02):
坛里购买的上无27厂DB-50-2型电源变压器到了。拿在手里挺有分量。用弹簧称称了称,将近有2kg。发不了图

网友:
现在市电很多都是达到235V,这些老货牛还是220V,拿来接上很容易起热,而且灯丝电压会偏高,高压也会超很多。所以我个人表示不稀罕这种老玩意儿。

网友:
老货的电源牛,都是层层垫纸的,浸漆是2遍以上。现在谁有功夫给你层层垫纸?

网友:
711的牛100米一只, 今年以来一共买了4只, 有一只还是高压CT断路的.

网友:
我现在几台前级,两台是用以前的拆机老牛,两台是现在厂制的电源牛,发现老牛的声音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老牛,
多年前收了2对(4只)。
做胆前正好。

好东西啊。

网友B:
27厂牛价格早已经炒上去了。买过两个上无27厂的DB-45-160电源变压器(红灯711收音机拆机牛),用了一个做袖珍功放。从西北地区买的成色非常新:

网友:
楼主这么会过日子

网友:
买过俩老式C铁心双线包的大牛,高压双270,据说能出400mA。非常好。

网友:
铁心质量乃是关键,在下有很多e型斜的铁心,做出来变压器又重又损耗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7厂牛价格早已经炒上去了。买过两个上无27厂的DB-45-160电源变压器(红灯711收音机拆机牛),用了一个做袖 ...

老哥,我新手哈,问下这个能干嘛

网友D:
买北方的好一些,如果楼主在南方,最好烘干后再次浸漆,否则南方潮湿,过几年内部击穿发热,变压器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北方的好一些,如果楼主在南方,最好烘干后再次浸漆,否则南方潮湿,过几年内部击穿发热,变压器就废了。

谢谢提醒。昆明挺干燥的。

网友E:
现在的矽钢片导磁率与有效磁通都比以前的优秀,可以减小体积与重量,用线不如从前的铜漆包线,工艺也不行。DB-50-2     94X57X81mm  铁芯尺寸D43-0.35  GEB26X32mm    重量1.9Kg   59VA是L601录音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矽钢片导磁率与有效磁通都比以前的优秀,可以减小体积与重量,用线不如从前的铜漆包线,工艺也不行。 ...

我量了一下,铁芯的尺寸是94x81x34的。叠厚只有34mm。卖家说是601开盘机的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一下,铁芯的尺寸是94x81x34的。叠厚只有34mm。卖家说是601开盘机的牛。

          外形尺寸是 (94X81)X57mm  铁芯尺寸就是(94X81)X32mm。你量大了2mm。铁芯舌宽26mm,材质D43硅钢薄板   0.35mm片。初级电压0~220V多种电压,次级240VX2    75mA   两组 6.3V1.5A   0.6A具体绕组数据给你也没用,是L601开盘机上的从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形尺寸是 (94X81)X57mm  铁芯尺寸就是(94X81)X32mm。你量大了2mm。铁芯舌宽26mm,材质 ...

于板,你的“外形尺寸是 (94X81)X57mm ”
57是什么参数?不是叠厚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于板,你的“外形尺寸是 (94X81)X57mm ”
57是什么参数?不是叠厚吗?

哦,反应过来了,是线包那个方向的外形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板,你的“外形尺寸是 (94X81)X57mm ”
57是什么参数?不是叠厚吗?

外形尺寸不是铁芯尺寸,外形含两侧线包的高度。

网友B:
L601录音机电源变压器:

网友:
老货未必实在,这个论断有点武断。
以前的纸质电容,质量非常差,以前的电解电容---不是大体积铝壳的那种,更老式的火漆封装的电解电容,那个容量和耐压都比较低,因为当年的技术不行啊。

网友:
现在新生产的高质量电源牛价格基本是功率的2倍以上,能碰到成色好的价格不高于功率1.2倍的就先收着,小功率胆机用用还可以。

网友:
我也还有两头DB45-160型牛 想用来做分体小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601录音机电源变压器:

白版,请教一下,我的变压器其他组电压都对,但没有6.3v  2.1A ,只有6.3v  1.6A.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我新手哈,问下这个能干嘛

做了一个6P14三极接法袖珍功放,后来升级为EL84:

网友B:
引用 楼主:
白版,请教一下,我的变压器其他组电压都对,但没有6.3v  2.1A ,只有6.3v  1.6A. 这是什么意思?

L601两个灯丝绕组,一组0.6A供6Z4,另一组供6N2(0.34A)、6J1(0.175A)、6E1(0.3A)、6P1(0.5A),交流声平衡电位器泄漏电流6.3V/100欧姆=0.063A ,共计不足1.4A,1.6A已经够用。2.1A可能是新老产品不同,也许标错了(DB-45-160为2.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L601两个灯丝绕组,一组0.6A供6Z4,另一组供6N2(0.34A)、6J1(0.175A)、6E1(0.3A)、6P1(0.5A), ...

谢谢白版答复。

网友A:
我的老牛,
多年前收了2对(4只)。
做胆前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白版,这种变压器可以直接代换5灯6灯机吗?

代换六灯收音机电源变压器,L601的还不如红灯711的。

网友:
现代的只要是正规厂家,做的都非常好,相反旧货不一定好

网友:
现在的牛应该做的更好,但是没人给你做好,大部分都是偷工减料,比如漆包线用细的,质量差的,甚至用铝线,还有几个所谓大厂生产小变压器?大部分都是南方小厂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