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三管机

楼主(2021-04-02):
实验场管三管机,电路简洁,选择性很好,高低端灵敏均匀,声音适中。

网友:
高放级简洁,再生巧妙。但是检波是后面的射随器吗?没看明白检波原理。要是三极管检波那么工作点应该很低才行。

楼主:
三极管检波,电流大概0.2ma左右,10k电阻上2v左右,加一级退耦效果更好。

网友(2021-10-28):
已收藏,那天试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