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求助

楼主(2021-04-03):
一充电宝主芯片是“BFA53”。故障现象是充电百分比LED显示很快就上升至100%。但实测电池并未充满。拔去电源重插LED显示重复很快就上升至100%。不知是何原因。望高手觧答。另坛用“BFA53”的资料在网上查不到,各位是否有这资料?谢谢!

网友A:
如果有可调电源,可以把电池拆下,

把电源调好接到电路板的原电池接线处,

调电压3.7~4.2,看看显示百分比正常吗。

网友B:
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可调电源,可以把电池拆下,

把电源调好接到电路板的原电池接线处,

电池电压如在4.2V左右。接入充电,马上就显示100%。
但如果电池电压很低3V左右。接入充电显示就是0%。然后大约一秒钟上升1%,一直到100%。但断开充电然后接入重新充电,充电显示则显示为10%。然后又是大约一秒钟上升1%。(用万用表测量电池两端电压是有上升的。只是充电指示不对。)又一直到100%。如果继续断开充电重新充电,充电显示则显示为30%。然后又是大约一秒钟上升1%。一直到100%。不断重新充电可把电池充满。但一直把它长时间不断电充,是否可充满还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了。。。。。。。。。。。

电池我已重新换,情况如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