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凯歌4b15,中波正常,声音大,不失真

楼主(2021-04-03):
一台凯歌4b15,中波正常,声音大,不失真,短波无声,用手靠近调台时,有时能收到,但声音小,按照图纸,测波段打到短波时应该接通的线路都通,测短波震荡线圈也没断线,换c9、c11,2200电容也没效果,换c8可调电容也没效果,想不通哪儿有问题

网友:
短波段的收音机如果没有拉杆天线的话,要外接天线,不然收不到电台,这个问题值得注意

网友:
如果有短波磁性天线,变频管电流太小。变频管有无换过,应该用3AG1D

楼主:
原来的变频管腿断了,换了个3AG1D

楼主:
是用的机内短波磁性天线,我有同样型号的另一台,用机内天线能收到短波台

网友:
3AG1D要用大厂生产的,截止频率:>50MHZ ,直流放大倍数60-80,效果比较好。也可用3AD1E,3AG2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