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上海163-5A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绕制数据

楼主(2021-04-03):
如题,一台上海163-5A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损坏,该机输出变压器比一般6P1的输出变压器要大一些,准备自己绕。求绕制数据。哪位网友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这里的参数应该差不离。

网友:
711的都可以用,没必要一定要原装。

网友:
输出变压器看看这个:

网友:
6P1屏压在250V左右的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5.5K,屏压在225V左右的初级阻抗5K,基本规律是电压低,输出阻抗低。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