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变电容这样改造是否可行?

楼主(2021-04-03):
可变电容,加焊半可变电容(半可变4——12P),测量是半可变在容量最大位置

网友A:
这里有一个频率覆盖的问题。晶体管调频收音机的空气双联最小容量≤3PF 最大容量=19.5±1PF。空气四连其中调频连最小容量≤6PF 最大容量26±1.26PF。半可变是原来的容量,容量有些大不能往上并。

网友:
像军品啊

网友B:
自己拆片的么?

网友A:
改的不错,太可行了。

楼主:
鲁大大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拆片的么?

自己拆片,外加半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太可行了。

能得到于版的肯定,不容易啊。

网友C:
得加上一个大对虾的LOGO才算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加上一个大对虾的LOGO才算完美!

Q大又拿我开涮了。

网友:
改的不错,看着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一个频率覆盖的问题。晶体管调频收音机的空气双联最小容量≤3PF 最大容量=19.5±1PF。空气四连其中调 ...

于版:我这个准备用在电子管调频机上,空联最小容量7P,最大容量26.5P,覆盖88—108MHZ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我这个准备用在电子管调频机上,空联最小容量7P,最大容量26.5P,覆盖88—108MHZ会不会有问题?

C大了,L就少了,增益较低。另外统调时难上1O8。

网友:
我按此方法改的是7p-25p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5301&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