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11年悦翔手动挡 半截离合 挂档困难

楼主(2021-04-03):
     车用的好好的,以前没有这个问题,自从年前腊月底,下泵坏了,漏了, 拖去修车店里修的,  拆开换下泵的时候, 顺便一起把压盘和离合片都换了, 排空的时候,总泵不来油, 于是连同离合总泵也换了,

      现在问题就是 , 行驶过程中, 要换挡,一脚离合下去,经常只有正常情况的下半截,上半截就没感觉, 离合都没分开, 也不好挂档, 经常打齿, 多抖几下离合的上半部自由行程段, 又会好一点,  找修车店给弄了几回了,离合总泵也再次换过一个,  还是问题依旧。

不晓得究竟是什么原因, 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给支个招

补充内容 (2021-4-16 23:06):
感谢各位的出谋划策,现经过更换离合总泵,更换刹车油好几次,离合排空等等一些列操作和折腾,前后历时一个月, 今天终于忍不住直接拆了油壶,装在壶里的油里面, 居然发现了一片黄豆大小的一次性方便袋碎片,

补充内容 (2021-4-16 23:10):
捞出碎片,抱着整个油壶上下使劲摇晃,然后倒出来,油里还带有黑色的残渣,(经检查发现那是管路里面磨合出来的残渣,)倒入新油,上车踩离合,果然回复到了当初那种离合分离彻底的感觉了,

补充内容 (2021-4-16 23:13):
总结: 一片黄豆大小的塑胶薄膜碎片,堵住了离合总泵供油口,踩离合时,总泵供油给油因被堵住,供油不畅,最终导致离合分离不彻底,经过清洗后,各个档位挂挡清晰,不打齿,不困难,完美解决。

补充内容 (2021-4-16 23:14):
一片小塑料片,使得维修师傅误判,换离合总泵,180, 换刹车油30,自购博世dot44瓶 180, 一共 花费将近400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以后遇到此类似问题一定细心找原因,切勿因小失大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看看从刹车油杯到刹车总泵这一段来油是否通畅。再有离合器拨叉那里看了没有,是否间隙过大也会造成踏板前端行程过大(那里有个定位螺丝,支撑拨叉的是否损坏如断掉了,我就碰上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看看从刹车油杯到刹车总泵这一段来油是否通畅。再有离合器拨叉那里看了没有,是否间隙过大也会 ...

油路通畅, 自由行程间隙很小, 尤其是在1-5档连续升档过程中, 连续踩几脚过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停车状态下, 多踩几脚离合, 离合行程也会变得只有小半截, 初步怀疑, 会不会是总泵皮碗往后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泵油路有空气或自由行程过大。

为了排空,一瓶 1 L 装的刹车油都加完了, 不可能还有空气,  自由行程间隙很小的, 偶尔正常情况下是有感觉的,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离合只有正常情况的1/2, 或者还不到1/3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路通畅, 自由行程间隙很小, 尤其是在1-5档连续升档过程中, 连续踩几脚过后,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停 ...

你还是怀疑总泵那就在平地挂上1档一直踩着离合器,一点都不抬,看看车子是不是会慢慢往前走,如往前走说明总泵皮碗漏油了,先试试吧。再有我说的是离合器拨叉和离合分泵的间隙(不是离合踏板推杆与总泵的间隙),正常情况下离合分泵的推杆在拨叉的作用下会缩到分泵里的,这里基本没有间隙,用手摸一下可以感觉到。也就是说总泵来油分泵马上就可推动拨叉,你再看看你踩离合踏板踩空的这有段分泵的推杆出来没有?(需找人帮你看着)这是我的分析请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怀疑总泵那就在平地挂上1档一直踩着离合器,一点都不抬,看看车子是不是会慢慢往前走,如往前走说 ...

我的离合分泵 就是分离轴承, 一体的, 就是图片上的这种,
借用别人拆牙箱以后, 分离轴承位置图,这个分离轴承是直接中心穿到花键轴上去的,直接推压盘,

平地挂上1档一直踩着离合器,一点都不抬, 车子不会往前走,
我这种车的离合分泵在牙箱内部,没有观察孔,看不见,
照你的思路,总泵的皮碗应该是不漏,如果漏了,不会偶尔又正常几下,,
今天又跑了一百公里郊区, 离合经常变软,如果采取下去 是硬的时候, 就绝对能分离开,好挂挡,如果踩下去是软的, 就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离合分泵 就是分离轴承, 一体的, 就是图片上的这种,
借用别人拆牙箱以 ...

原来是一体的,那么凉车和热车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一体的,那么凉车和热车什么情况?

  冷车, 热车 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一体的,那么凉车和热车什么情况?

对了  老哥, 问一下, 刹车(离合)油壶里 有白色絮状沉淀物,就像米糊一样,  还有黑色颗粒,黑色颗粒也不是很大,但很明显, 我刹车油这几天基本两天换一次, 是从油壶直接抽掉了,换的,难道这是不同品牌型号的新旧油混合了,导致离合的液压不稳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  老哥, 问一下, 刹车(离合)油壶里 有白色絮状沉淀物,就像米糊一样,  还有黑色颗粒,黑色颗粒 ...

刹车油的型号要对上,油壶里 有白色絮状沉淀物,就像米糊一样这个现象不正常,建议在4S店买瓶刹车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油的型号要对上,油壶里 有白色絮状沉淀物,就像米糊一样这个现象不正常,建议在4S店买瓶刹车油试试 ...

我在博士旗舰店,买了两瓶博士的 dot4, 过几天换了试试, 我估计就是刹车油有问题,

网友C(2021-05-08):
你这边的修理工吃屎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  老哥, 问一下, 刹车(离合)油壶里 有白色絮状沉淀物,就像米糊一样,  还有黑色颗粒,黑色颗粒 ...

直接更换刹车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边的修理工吃屎的吧

不是所有修理工都尽心尽力,

比如, 换一个螺丝, 谁都会认为,刚换了新螺丝, 能解决之前的问题, 不会有问题出现, 那谁又知道这颗螺丝本身质量不行,换上就会一直工作不正常呢?
  这种情况属于个例, 当然,很多车,越修越烂,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