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工,只维修家电和焊接电线,需要上焊台吗

楼主(2021-04-03):
我只是维修家电,焊接电线,电路板也不算特别复杂,不接触电脑,手机这种精密仪器,还要常出门,这种情况直插电络铁能满足吗?一定要上焊台吗

补充内容 (2021-4-11 23:09):
已经买了焊台了,真香,也没有想象中的笨重,用个工具箱装着还是很好带的

网友:
上质量较好的可调温的焊台较好吧。芯用白光的T12之类的一支棒

网友A:
焊台是恒温的,普通烙铁是越烧越烫的。

网友B:
如果要拆卸大块头零件,光用普通电烙铁,很难伺候!

当然,也有老师傅把直插电烙铁玩得转了起来的,不在此列。

上个好点的焊台,干活不累。

不然把覆铜板宝贵的铜皮子都烫得掉了下来,而大零件却岿然不动,这舅令人啼笑皆非了,十分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拆卸大块头零件,光用普通电烙铁,很难伺候!

当然,也有老师傅把直插电烙铁玩得转了起来的,不在 ...

这个应该只和功率有关吧,如果大功率烙铁和焊台功率差不多,那前者难道做不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台是恒温的,普通烙铁是越烧越烫的。

有恒温烙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只和功率有关吧,如果大功率烙铁和焊台功率差不多,那前者难道做不到吗

确实和功率有关,好的焊台,回温快,这点不可忽视。

网友:
如果不考虑便携,焊台价格不高啊,完全可以买一个,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网友:
自己动手做个调温插座(可参考可控硅调光电路,阻性负载一样的。),带着也方便。

网友:
早年间,好像是一部朝鲜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木匠要枪干什么?中国话说,杀鸡焉用牛刀?焊台不用时省电,可以调温,但携带没有烙铁方便。想恒温,黄花有恒温烙铁。真是用烙铁干一天,焊台比烙铁好。就偶尔用用凑合用烙铁吧。我一直用烙铁,我那发的红把20W内热,陪我40年了。装修买了个60瓦的,焊几根6平方线,功率小了焊不了。这个用一次就扔一边了,平时用不上。因此,买什么是需求牵引。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建议简单粗暴,一把恒温可以,一把普通的也能行。焊接关键是技术,没技术用什么也焊不好。

网友:
黄花电烙铁中有防静电可调恒温电烙铁,虽然比好的焊台差些,但出门带着方便。

网友:
如果经常外出使用,买一支恒温烙铁,最好是带休眠功能的,烙铁头就不容易烧死

网友:
需求没那么高的话不要焊台吧,  普通好一点的烙铁, 自己串一只二极管上去,加个开关,做成保温状态。好用

网友:
白光或goot的双温烙铁就行 低温焊小件高温焊大件 经常出门如果搞个焊台 太占地方还沉
我买了把goot的TQ95很好用 B站搜 BV13K4y1T7mN

网友:
牌面不能输,工具要全套
不然显得不专业

出差带焊台肯定不方便,黄花907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