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胆耳放接环路负反馈,使耳放动作,求大神!

楼主(2021-04-04):
各位大神好,本人做了个OCL胆耳放,电路图如图,12AX7 3脚 对地有1V左右的电压,是正常的,现在把环路负反馈接到3脚,耳机保护就会动作,好像是把这个电压引入耳机保护了,不接3脚负反馈,耳机保护不动作,放音正常。看原理图就是这样接的,这怎么处理呀?

网友A:
耳机接OTL试试,如果不保护就是OCL耳机引入了直流电,耳机接入还有个极性问题,长期接入反向直流电,耳机会消磁的,加大反馈电阻15K到100K~220K试试。

网友:
最简单就是在反馈回路里串电容隔离直流电压,只是这样会对音色产生一些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接OTL试试,如果不保护就是OCL耳机引入了直流电,耳机接入还有个极性问题,长期接入反向直流电,耳机会 ...

补充一下,接反馈前 测OCL左右声道对地大概是50-60mv,接上负反馈,再量左右声道输出对地电压是1V左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接反馈前 测OCL左右声道对地大概是50-60mv,接上负反馈,再量左右声道输出对地电压是1V左右了: ...

正常现象。试试减小阴极电阻,使接上负反馈电压保持在6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试试减小阴极电阻,使接上负反馈电压保持在60mV。

现在出现个奇怪的现象,不调节音量电位器,测量RL对地输出直流都在50-60mv ,  只要调节音量电位器,RL输出对地直流发生很大漂移有时候超过1V,耳机保护就动作了。又试了试缓慢调节电位器电压几百毫伏,几十毫伏波动,可能没达到限值耳机保护没动,只要快速左右调节耳机保护就直接就动了,超过1V了。这是啥子个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出现个奇怪的现象,不调节音量电位器,测量RL对地输出直流都在50-60mv ,  只要调节音量电位器,RL输 ...

属于正常现象,电路由一种状态过度到另一种状态,就会有暂态(电路的过度过程)过程。突变与渐变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加大B+旁路电容试试。

网友B:
对于第一个问题,加上负反馈,输出保护了,原因就是第一级的阴极电压通过电阻使输出端检测到偏压,于是就动作了。解决的办法是在负反馈回路串联一个1U的电容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电位器的快速调节实际上是微调第一级的栅压引起的超低频脉动,通过两级放大也会误触发保护电路,解决的办法是电位器后面那个470K的电阻换成47K就行了,还可以串联个0.047的电容隔离一下。两个办法取其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第一个问题,加上负反馈,输出保护了,原因就是第一级的阴极电压通过电阻使输出端检测到偏压,于是就动 ...

以上问题都是接上环路负反馈线造成的,不接环路负反馈,放音啥都正常,难道这个环路负反馈设计不合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问题都是接上环路负反馈线造成的,不接环路负反馈,放音啥都正常,难道这个环路负反馈设计不合理吗?

那就不接了。

楼主:
原因找不到,很是郁闷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因找不到,很是郁闷呐

没啥可郁闷的。电路不合理而已。
胆机无论什么输出方式,只要试图省略输出变压器直接驱动喇叭(耳机),几乎都是不合理和不成熟的。

网友:
没装过胆机OCL,不知道电路是不是对的,但你引了一伏的直流电压到输出中点,保护电路肯定动作。否则,你的保护电路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可郁闷的。电路不合理而已。
胆机无论什么输出方式,只要试图省略输出变压器直接驱动喇叭(耳机), ...

网上,这种资料太少了,基本搜不到,一搜都是我这几天发的,参考都没法参考。要么就是有文字没图这种的,OCL胆耳放估计这是商业机密,都被网站屏蔽了。

网友:
感觉电路里的OPA2134运放是稳定零电位的,它的输出端接在上管的栅极,有控制栅极跟踪零电位的嫌疑。你查查它工作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这种资料太少了,基本搜不到,一搜都是我这几天发的,参考都没法参考。要么就是有文字没图这种的, ...

开玩笑,
光刻机都不是商业机密,一个过时20年的器件会成了机密了。
想象力不要这么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玩笑,
光刻机都不是商业机密,一个过时20年的器件会成了机密了。
想象力不要这么丰富。

我已经说了,只要是跟胆沾边的东西,任何想 舍弃输出变压器的路子都是错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这种资料太少了,基本搜不到,一搜都是我这几天发的,参考都没法参考。要么就是有文字没图这种的, ...

是因为国内玩得少。去国外论坛,一搜一大把。实在不懂这么复杂的电路,除了自我挑战以外,还有什么制作的价值。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国内玩得少。去国外论坛,一搜一大把。实在不懂这么复杂的电路,除了自我挑战以外,还有什么制作的 ...

主要是电源复杂点,胆机电路看起来都很成熟了哈,都典型电路,主要是我技术不行

网友E:
阻抗不匹配 效率太低了 浪费资源

网友F:
我就想知道这是什么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想知道这是什么书?

实用影音技术06年6-7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抗不匹配 效率太低了 浪费资源

实用影音技术06年6-7期 任大神的大作

网友:
想玩OCL耳放,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使用晶体管吧。特别是现在的耳机,都是面向晶体管耳放设计的低阻抗耳机。不像以前的老耳机,几乎都是几百欧阻抗的。有钱玩电子管的,还不如花点钱装个β22耳放,退烧。

网友:
看看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