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86

楼主(2021-04-04):
  想玩玩电子管FM收音机了,四联已改造完成。翻翻床底下的电子管存货,找到十年前买的管子,结果翻出四只EC86(UHF专用管),请教大家:做高频头怎么样。用在高放或者本振,工作点该怎么选取合适。谢谢

网友:
按这个制作就可以,调试时改变一下阴极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栅地管啊

与6C4有一拼啊

网友A:
重新上图去掉了累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上图去掉了累赘。

请教于版:独立本振,本振电压输出多大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于版:独立本振,本振电压输出多大就可以了?

比较适合的振荡电压为4~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图中线圈数据

这个图是苏联以及中国旧FM收音机的标准。
旧调频广播频率范围64-73MHz。加1-3频道电视伴音。中频8.4MHz。线圈的数据不能用,你可以用这个电路、线圈参考坛友现在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适合的振荡电压为4~10V。

我现在搭了电路,做的测试,本振输出只有1V峰峰值,差距太大了。
测试方法利用现有的100MHZ示波器,考虑到带宽,峰峰值不大于1.5V,是否可以参考?
要想提高输出电压,调整方法不会。

网友A:
本振电路无怪乎有回授式与三点式,回授式靠的是调整会输线圈的圈数,三点式靠的是调整抽头的位置来取得本振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搭了电路,做的测试,本振输出只有1V峰峰值,差距太大了。
测试方法利用现有的100MHZ示波器,考虑 ...

电路如下,本振频率可以调到95——12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振电路无怪乎有回授式与三点式,回授式靠的是调整会输线圈的圈数,三点式靠的是调整抽头的位置来取得本振 ...

电路应该是简单的电感三点式吧。如上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如下,本振频率可以调到95——120MHZ

上面给的是AM机的本振电压,FM机要低一些,最低2V,2,5——4.5V比较适宜。

楼主:
于版,是有效值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于版,是有效值吧。

一般的参数不特别指出都是指有效值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参数不特别指出都是指有效值而言。

谢谢于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给的是AM机的本振电压,FM机要低一些,最低2V,2,5——4.5V比较适宜。

于版:我找到了说明,本振输出要有2-5V峰值。

楼主:
今天下午抽时间,搞定了6N11本振,接着换管:PCC189/ECC88/ECC85/PCC85,工作稳定,覆盖几乎没有多大差别,幅度88系列2V以上,大于要求。85系列差点儿 1V以上,离2V的峰值还有点儿距离。由于示波器是100MHz,所以只能做参考(目黑2580测,反算)

楼主:
输出幅度稳定

网友C:
百兆示波器看百兆信号一般已经是在3分贝的边缘了吧。实际值应该比这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兆示波器看百兆信号一般已经是在3分贝的边缘了吧。实际值应该比这个大。

是的,我专门用目黑2580做了试验,算出100MHZ时的比例系数。测试中考虑这个系数,作为参考吧,反正要求不严。

网友:
UHF的管子栅极大多是做地的,用在VHF做振荡感觉不完美,不如做栅地高放。6N3,6F1 2 ,6C6,6C11,之类的国产管做振荡都不错,6N15也很厉害。外国管那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