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RC校正仿真,和推挽中的应用的一些探讨

楼主(2021-04-04):
各位坛友,老师好。

偶见坛友qiuwei8375的帖子《RC校正电路》,参照《中小功率音频变压器设计》中的设计例子仿真后结果如下

按照标准上的等效图,6p1内阻25k

无RC校正的时候显示出输出变的自然特性

加上了RC校正后,幅频就真的是直线,而相频特性大为改善,请注意标尺,不能以图形起伏为准。

从几个方面来看
                                1.        RC校正后高频被压下来,虽然R消耗能量损耗放大器输出功率,但是取消R光有C相频特性不会改善,而且电路变得更不稳定。
                                2.        RC和变压器构成零极点抵消,但是负载喇叭脱开或者更换会造成抵消失败。在后面的推挽电路仿真中就用纯电阻作为负载。
                                  3.        还理解成和电气线路功率因素补偿一样的原理,电容就是补偿原件,电阻是为了不产生谐振,因为音频范围宽而电气系统通常是
                                     50Hz。从时域看波形没有补偿电路的时候功率管瞬时阳极功耗会超出我们平时用负载线计算的结果,原因是输出变的电抗部分造成负载
                                  线成为椭圆,所以RC校正还可以降低功率管的瞬时阳极功耗。

无校正推挽

有校正推挽

喇叭用纯电阻替代,校正后频率特性在3kHz后开始20dB/DEC下降而且高频相位一直保持在280度,这样的电路可以直接加深的负反馈,整体成为一个频率特性好的定压输出放大器。喇叭的阻抗并没有包含在环路内,接不接喇叭放大器都可以稳定。

每次准备焊机,材料都准备好了,总有新发现,然后就要停下来补课,所以不要说完工呢,开工都没机会。

而且6p9p始终逼不出功率,这是5级管里少有的低效率管子,管压降大,帘栅极损耗大,单端只能出2.5W,推挽只能出7.5W,还是说我哪里搞错了?求指点。

网友:
6P9P在三接情况下能出2W的优质功率,已经很合算了,你心想这已经是半拉2A3了,还有啥不满足呢?

网友:
没有错,6П9宽频带功率放大管,原设计是用于黑白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管(见苏联的红宝石电视机)。国产用作低频功放测试300V屏压常规接法输出2.3W,三极管接法也就输出1W多。
电子管该干什么活就让他做什么。你让公务员去种地,能种好吗?。

网友A:
我在调试晶体管牛出功放的时候,发现加了RC校正电路之后,音质大为改善,且功放管的功耗也降低了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调试晶体管牛出功放的时候,发现加了RC校正电路之后,音质大为改善,且功放管的功耗也降低了许多。

请说一下调试的详细过程?
谢谢。

网友:
该支路我每做一输出变功放(包话石机)一直再用。缺点是不能换不同型号喇叭,换了后曲线不平直。先用公式根据输出变初级阻抗确定电阻R,喇叭电感量等数据计算出C值,再用示波器看曲线,调R值使曲线最好,肉眼看不出失真时,量出R值,换固定电阻。如各参数准确,一般R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