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6V6可以断定坏了吗?

楼主(2021-04-04):
请教,一五灯机,严重失真听不清语言,经查6v6栅极电压为正,已排除耦合电容和管座漏电,因无备用管代换对比,可否断定6v6漏气?

网友:
随便一个国产曙光的6P6P十几块钱的插上就可以!要是老南京或是老电工的声音比你美国的还要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该机已有40年没有使用,没有备件。6v6是美国RCA,有70年了。

栅压为正还有个可能就是这一级自激震荡了。
当然了,话说回来,管子本身质量不好也会自激震荡

网友:
栅极电压不能用电表测,只能测阴极电压,阴极电压正常说明管子工点基本正常。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气了管子里面会有其他光芒或动静,建议换个管子试试再说。

谢谢指教。该机已有40年没有使用,没有备件。6v6是美国RCA,有70年了。

网友A:
漏气了管子里面会有其他光芒或动静,建议换个管子试试再说。

网友:
弄个管腰做接续器插6P1试试。你还得检查一下阴极电解电容是否漏电,栅漏电阻也不能忽视,交联电容必须接B+测量是否漏电,拿下来测量是不准确的。电子管漏气灯丝会发白光,不是暗红色(顶端可见,管壁会有雾气朦胧)。

网友B:
偶和电容有一点点漏电都不行,假设有一微的漏电流,加在500K的栅极电阻上就有0.5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和电容有一点点漏电都不行,假设有一微的漏电流,加在500K的栅极电阻上就有0.5V的电压。

没错。楼主如果仅仅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容是否漏电,是不行的。最简单的方法:拔去6v6,测量栅漏电阻上端是否依然有正压,有的话就是耦合电容漏电。

网友:
拔下来,灯丝加额定电压,一分钟后测量阴栅电压,(发射能力)无电压者说明已失效。

网友:
修电子管收音机没有备用件???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耦合电容漏电

网友:
长时间未使用,需要拷机,电子管长期未用致管子真空度下降,点一段时间再看。

网友:
电子管如果漏气,就不会有板流,不可能出声。所以,还是先排除周边元件的问题。
拔掉6V6,如果管座上量栅压依然为正电压,那耦合电容的问题最大。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再仔细试试。年代久远,过去的工具零件已经散失,修理只得靠猜。该管没有阴极旁路电容,想修旧如旧,看来不行,只能大规模换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再仔细试试。年代久远,过去的工具零件已经散失,修理只得靠猜。该管没有阴极旁路电容,想 ...

6V6GT阴极电阻没有旁路电容的不在少数,比如红星504阴极电阻195欧姆,由于没有旁路电容形成电流负反馈使功放管内阻加大,为了降低负面影响多选择红星504-1、504-2这样,阴极电阻采用100欧姆,另一部分由高压中心头通过100欧姆电阻入地获得一定固定偏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6V6GT阴极电阻没有旁路电容的不在少数,比如红星504阴极电阻195欧姆,504-1、504-2为100欧姆,另一部分 ...

谢谢白版指教  !

网友(2021-06-10):
如于版所说,如果栅漏电阻开路也会导致栅极正压,估计这个原因可能性较大,毕竟管子坏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再仔细试试。年代久远,过去的工具零件已经散失,修理只得靠猜。该管没有阴极旁路电容,想 ...

如果没有万用表这个检测工具靠瞎猜,修理所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购买一个新万用表。

楼主:
谢谢各位同好。问题最终解决,原因很一般,6V6栅极耦合电容漏电,第一次换上的电容依然是年代久远的旧元件也漏电,没有仔细检查就用上了,故把注意力转移到电子管上,走了弯路。看来检测手段很重要,要重新玩收音机先整理出最基本的仪器仪表,靠猜太费时间。现在这台收音机已经可以收音,外观做了清理,增色不少。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备件,故更细致的调整只能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