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1600的7M ssb接收电路

楼主(2021-04-04):
https://th.bing.com/th/id/R5f403556cff6bcd92130898fc9bbdea0?rik=99ymoKmogwEqAQ&riu=http%3a%2f%2fwww.ob3.aitai.ne.jp%2f%7esuz%2fSsbrx.bmp&ehk=GuR2PDNG%2fMYmbnsSkXhFfaxp6VUy5sRKLZxzj%2f5XfAU%3d&risl=&pid=ImgRaw

发不了图只好贴链接了

楼主:
http://www.theradioboard.com/rb/viewtopic.php?t=8599&start=15

网友A(2023-10-16):
支持,本振是用什么信号源?有没有接受视频第二个链接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本振是用什么信号源?有没有接受视频第二个链接错了吧

按楼主给的图片地址截屏上传的图片;截图中只给了BFO信号,应该另外有个本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本振是用什么信号源?有没有接受视频第二个链接错了吧

SSB信号,对于载波的稳定度要求高,应该是PLL之类的,最可能就是SI5351

网友:
       前面要用一只二极管环混,或一片NE602做一个振荡器,晶振频率7.5M,7.5-0.455=7.045,再用变容二极管微调一下在7M的接收范围内了。7.5M晶振有买的。

网友:
这个图加在前面,晶体混出的是455KHZ中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