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古董喇叭上的调节器是什么用处?

楼主(2021-04-05):
为了买一块老收音机的喇叭布,只得连喇叭一起买回来。可是这个舌簧喇叭上的调节机构,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古董喇叭(1925年)也不敢乱动,在老收音机上试听效果不错。想问问各位朋友,这个调节器是怎么用处,结构怎样?谢谢!

调节器有数字,从O到10

调节器有数字,从O到10

楼主:
换掉原来收音机上不协调的喇叭布

左边为1925年的,左边是现在的

左边为1925年的,左边是现在的

楼主:
上面写错了,这张图片的写正确了

左边是现在的,右边的是1925年的老喇叭布

左边是现在的,右边的是1925年的老喇叭布

网友A:
好像是调节音量的,左关闭,右边开启。从外观看是通过机械齿轮装置调整螺丝位置的,把指针挡住的中间文字露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调节音量的,左关闭,右边开启。

哦,谢谢版主
可以任意调节吗?

网友:
调整舌簧片位置的吧?

网友:
记下原来的位置,然后左右调整一下听听是什么效果。大不了恢复原位就是了,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看看指针盖着的整个字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箭头一侧有AIR什么的标识,调节喇叭的气隙/磁隙?纯属乱猜。

没错。两个词是AIR GAP,就是气隙的意思。

网友:
估计跟音调有关,高音或低音,沉闷或尖锐。

网友:
真古董,估计是调整间隙的。

网友:
关闭和打开,应该是调音质的,听着音乐慢慢调试试,拧不动的话就算了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把汽车喇叭装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