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起搏器电池是什么电池?

楼主(2021-04-05):
是什么类型的电池?

网友A:
粘来一起学学:
70年代至今,永久心脏起搏器使用锂电池(锂碘电池)。
具有体积小,容量大,自放电率低(平均1%),寿命长,电池电压呈渐进性下降,到达ERI后还可维持3~6个月等特点。
要准确确定起搏器中电池剩余电量,只能使用该品牌起搏器厂家的程控仪检测,检测结果包含有电池电压、电量、预估剩余寿命等参数。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长知识了,第一次看到有人介绍这个,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粘来一起学学:
70年代至今,永久心脏起搏器使用锂电池(锂碘电池)。
具有体积小,容量大,自放电率低( ...

现在都是蓝牙的了,可以体外检测电池电量,预估寿命。

网友C:
是不是可以无线充电?

网友:
在体内爆炸危险不

网友:
手机都可以无线充电了,相信将来会有的。

网友D:
这个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起搏器单纯起搏一般使用10年,如果带有放电除颤功能,每次放电会消耗电量多,年限会大大缩短。

网友:
现在有核电池,供电电流好像是微安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心脏起搏器全封闭后植入人体吗?电池没电了不是要上医院划开胸膛?

心脏起搏器是一个整体模块 电池封装在里面 不可拆卸 电池没电需要通过手术取出起搏器更换新起搏器  不过起搏器的寿命很长 我的运行了16年还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无线充电?

绝对不可以无线充电  虽然现在有带无线充电的胰岛素泵   起搏器的控制频率和检测频率不同  检测频率在570Khz  控制频率在320Khz左右  用中波收音机调到最低端 可以收到起搏器检测信号  工作时候收音机会出现有规律的哒哒声 待机时候会出现嘟声
如果靠近强大的电磁场 会导致起搏器保护性停止   以前差一点就出现问题了 现在想一想心有余悸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蓝牙的了,可以体外检测电池电量,预估寿命。

起搏器需要专门的程控式感应控制器 造型类似于大号笔记本  一个感应接收线圈  来监控体内起搏器

目前的蓝牙有干扰起搏器程控信号的危险  我做手术时 医生医嘱级别的提醒 禁止靠近使用蓝牙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能用多久?

我体内的 很省电 06年植入 到现在还有电  医生预估 电量还可以用至少2年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体内的 很省电 06年植入 到现在还有电  医生预估 电量还可以用至少2年

电用完了怎么办?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用完了怎么办?

到医院和医生说,给我换块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到医院和医生说,给我换块电池

动手术换?

网友:
真的涨知识了!

网友:
百度上看到有一种不用电池的心脏起搏器,利用心脏搏动来发电,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普及开来,普及的话绝对是个福音啊。

网友(2022-07-10):
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东西 死后要 找大夫摘出来 才能烧

网友:
换电池怎么操作?左手零线右手火线吗?

网友(2022-10-04):
起搏器应该避免电磁干扰

网友:
长知识了,第一次看到有人介绍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起搏器需要专门的程控式感应控制器 造型类似于大号笔记本  一个感应接收线圈  来监控体内起搏器

目 ...

一个善意的提醒,wifi信号也有和蓝牙一样的2.4g版本.如果可以话,最好吧家里的WiFi路由器也换成5ghz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