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坛友们求助一下电脑浏览器不能播放网页视频?

楼主(2021-04-05):
电脑用的是百度浏览器8.7.5000.4980版本,安装了新旧版本的Adobe Flash Player及插件,每当浏览器播放视频时就提示安装Flash Player反复安装都不可用,还有什么网页视频播放软件适合百度浏览器?谢谢!

网友:
各大浏览器和 Adobe 去年年底不是都不支持了flash了吗!

楼主:
如2楼坛友所说:各大浏览器和 Adobe 去年年底不是都不支持了flash了吗!是的这个视频播放软件不能用了,不知有无替代软件。
按3楼坛友的链接设置IE也无效。谢谢两位坛友的热心回复

网友:
LZ用chrome上你那些视频网站吧,一般都可以的。如果那些网站一定要flash才能播放视频多媒体,那些网站直接废掉他们吧,有十年这么长时间,还不修改网站代码用Html5播放?
现在浏览器标准就是chrome,不支持chrome,肯定也不支持手机浏览器了。这种网站扔掉吧,也不会有新内容的了。

网友A:
百度浏览器不是停止服务了吗?有极速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浏览器不是停止服务了吗?有极速模式吗?

8.7.5000.4980版本百度浏览器有极速/兼容模式切换所以一直在用,就是今年Flash不能用了

网友A:
切换到极速模式,播放视频时也会提示安装Flash Player?

网友:
如果出提示,说明该网站很有可能不支持HTML5.

网友:
你先把百度浏览器的极速模式修改为兼容模式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极速模式,播放视频时也会提示安装Flash Player?

对极速模式出现如图提示 ,切换到兼容模式显示白板    谢谢坛友们的热心回复还不知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极速模式出现如图提示 ,切换到兼容模式显示白板  谢谢坛友们的热心回复还不知有什么解决方法

非要用的话,只能自己安装。或者直接换360、搜狗之类的浏览器。

网友:
先换浏览器试试。

楼主:
怪了!提示没安装Flash却有Flash助手推荐网页出现?

网友:
您最好发个视频链接我们研究一下.

网友:
用360可以的

网友:
用旧版的chrome试试看

网友(2021-05-05):
现在网页不要flash插件了吗,很少上pc网页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