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收音机信号差的问题。

楼主(2021-04-05):
雪铁龙车子,原配RD9机头,收音效果不错,市内电台一网打尽。后换了RD45,收音效果就变差了。
表现为自动搜台很多电台都锁不住,或者直接略过,只有少数几个强台能收,但底噪还是有,听着很难受。持续几年都是如此。
今天掰开C柱饰板看到天线放大器连接后档玻璃印刷天线的焊锡接头脱落了,于是用一段电线接上,开出去试了试感觉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是被我掰开饰板时弄下来的还是早就断了。。
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
1,玻璃上印刷天线与放大器的接头,好不好焊,因为是反过来的,担心烙铁焊接时锡会粘不住往下掉。
2,天线放大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呢?有没有可能原来的机头天线同轴线是有12v电压提供给放大器的,换RD45机头就没有电压了导致放大器不工作而收台少呢?根据网上其他车走的描述,RD45天线插座工作时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A:
应该是无源和有源的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源和有源的区别吧?

谢谢,今天DIY了一下,在同轴天线线芯串入了一个瓷片104电容,再在电容天线端加了个电感,接入了12V电源,稍微好了一点,但效果还是没有普通收音机收的台多,清晰,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按此图改造了一下,效果有一些,但还不是很好,很多台不清楚有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