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20万用表电阻档

楼主(2021-04-06):
请教论坛的大师给讲讲电阻档怎么用,2k,20K,200K,2M,20M,我的档位怎么测量。谢谢师傅们

网友A:
大概就是X1档的时候最大2K;X10档的时候最大2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就是X1档的时候最大2K;X10档的时候最大20K。

师傅是不是有别的连接件  电阻档   是不是我的档位掰的不正确啊

网友:
这种万用表应该是接220V的吧,那就不需要外接件,只用表笔接电阻就可以测量了,但要先学会读表盘。欧姆档需要先调零,短接表笔,旋转表笔插座中间的Ω旋钮,使表针指在欧姆档0位,也就是指针指向右侧的别的档位的最高位,每个电阻档都需要重新调零,调零后接入电阻就可以测量阻值了,读盘方法是从右侧往左侧开始读起,X1档的右侧的1就是1Ω,以此类推

网友:
纯属为了面板对称好看,电阻档无论哪个档位测量上限均为∞(无穷大)。

网友:
    我的理解是相应的档位测量的最大阻值,高于这个阻值就无法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