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询问一下关于LM324电子负载的问题

楼主(2021-04-06):
自己制作了一个LM324电子负载,当调大电流的时候电压也跟随变低,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电流变化,电压或电阻总得有一个变的.

楼主:
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4个开关管用的是STP80NF70 ,给电子负载加24V电压,然后电流调大,我记得当调到1.5A的时候,就电压成零了,于是我断开电源,重新开机 发现电子负载再也没有电流了,我估计应该是MOS管烧了,拿万用表测试也没发现短路,求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说的电压是那个电压?工作时场管温度多高,散热器温度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压是那个电压?工作时场管温度多高,散热器温度多高?

24V是接电子负载的电压 即可我用维修电源调成24V测试负载  电子负载是12v供电的

网友B:
一是在试的时候可调电压保护了,二是在加大电流的过程场管直接开关导通了短路烧毁了,其实我在坛里一直强调这类比较器形式简易电子负载,源级负载电阻不能太小不能太小,这么小栅极一加压不就直接把管子短路了?不烧才怪,你以为是高频PWM控制系统的?

网友B:
“当调大电流的时候电压也跟随变低”你测试电源的负载能力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调大电流的时候电压也跟随变低”你测试电源的负载能力是多少?

30V 5A 维修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是接电子负载的电压 即可我用维修电源调成24V测试负载  电子负载是12v供电的

你如果电路没问题的话,散热做的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是在试的时候可调电压保护了,二是在加大电流的过程场管直接开关导通了短路烧毁了,其实我在坛里一直强调 ...

这个不是把场管当可调电阻用的么,电路没问题不会直接整到开关状态吧。

网友C:
diy电子负载,看似简单,实际上要保证他工作时的高频稳定性,难度可真不小。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按照成熟的电路来做,电路工作不稳、甚至自激烧功率管,几乎在所难免。

看到楼主在一楼提供的电路图,给我的直觉是,这个电路并没有经过细致的相位补偿设计——因为我见过可行电路,其相位补偿是相当巧妙和复杂的。一楼的电路仅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超前相位补偿,能不能保证工作时整个闭环负反馈系统有足够的相位裕度,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简化为一句话就是,我估计楼主遇到自激而烧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iy电子负载,看似简单,实际上要保证他工作时的高频稳定性,难度可真不小。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按照成熟的 ...

刚刚拆解了4个开关管 发现一个断路了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我的开关管明明耐压值 电流值都很大 怎么我就接个24V1.5A的电源就烧了?人家都测试150瓦都没问题,你说的自激是什么意思?我记得以前烧过一次也是开关管烧了 我自己更换了就好了 记得也是电流慢慢加大就烧了的,请求检查方法,我都是按照上面那个电路图制作的,做好也没检测什么的 接上电源看看能有电流跑也就好了,没有仔细做过检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拆解了4个开关管 发现一个断路了 我就纳闷了 ,为什么我的开关管明明耐压值 电流值都很大 怎么我就接 ...

自激烧管的意思就是,你这里就像diy功放那样,因为电路变成振荡器而烧管子。

前面有一处我没说准确,就是这个电路仅采取的一项相位补偿措施。我前面说是超前补偿,现在看清楚了,应为主极点补偿。

主极点补偿在这里的效果要好于超前补偿,但光靠一个补偿,往往不是很够。加上你可能又用了不是别人曾成功制作过的管子,所以容易产生自激。

网友B:
那就是调大电流的过程是非线性状态,突然加大电流超过5A状态,电源过载(电压降低,负载烧毁)这类成品可调电源也有限流的功能,是不是CURRENT电位器没有调到满5A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把场管当可调电阻用的么,电路没问题不会直接整到开关状态吧。

会存在开关失控的状态,相位补偿合理?开关速率及时?形成高频正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自激烧管的意思就是,你这里就像diy功放那样,因为电路变成振荡器而烧管子。

前面有一处我没说准确, ...

楼主连“自激”都不知道,确实也够菜的了。估计我前面说的涉及到负反馈理论的东西,纯粹是对牛弹琴,有些浪费唇舌。

不过也不奇怪。我已留意到,国内绝大部分的电子爱好者似乎都缺乏对负反馈理论基础知识的足够了解,或许是大家都嫌理论太枯燥之故。但我估计更多是因为缺乏好教材、没有合适的途径去学习掌握。

昨天我还回了一些有关闭环负反馈系统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28686&extra=page%3D1&mobile=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连“自激”都不知道,确实也够菜的了。估计我前面说的涉及到负反馈理论的东西,纯粹是对牛弹琴,有些 ...

有不少电子爱好者像我这种就是个业余爱好,理论基础就是个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不少电子爱好者像我这种就是个业余爱好,理论基础就是个零

我也是业余爱好者。不过,我真的发觉国内的电子爱好者对这方面的知识缺课太多。

上网超15年来,我逛过的国内有关电子论坛,能深入一些讨论过这方面应用技术知识的(不是理论),我见到仅仅只有2个帖子(好像这2个帖子最终都烂尾了,但内容很有启发性)。一个38度论坛lymex发的有关运放稳定性的专题帖。另一个是阿莫论坛里,M8电子负载设计者介绍他解决自激问题的研究性帖子。

ps:我不逛电源类的论坛,可能电源类的国内论坛会有这方面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调大电流的过程是非线性状态,突然加大电流超过5A状态,电源过载(电压降低,负载烧毁)这类成品可 ...

我用的是维修电源,电源设置24V 短路电流为1.5A然后接上这个负载,然后手动选转电位器,即逐渐加大电流,就这样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维修电源,电源设置24V 短路电流为1.5A然后接上这个负载,然后手动选转电位器,即逐渐加大电流, ...

还是那个问题,加大过程失控了,这个75N75应该是用在低压变频器上的,速率挺高的。你这个102电容有没有放错位置了?看原理图是补偿非反馈电容,如果是相补偿电容容量也太大了,对于IC2来说比较翻转抖动补偿,对于Q1-Q4来说是同极性正反馈存在自激的可能。这类简易负载我还真没用MOS管弄过,应该在栅极与漏极之间加个几十皮法的反馈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个问题,加大过程失控了,这个75N75应该是用在低压变频器上的,速率挺高的。你这个102电容有没有放 ...

我前面说过了,电子负载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现在找到了那2个有学习价值的帖子,有心研究者可去看看。就电子负载来说,看完第二个帖子就知道,要让电子负载稳定工作、不出现自激,里面还有好多学问。

http://bbs.38hot.net/thread-78754-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3656814-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说过了,电子负载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我现在找到了那2个有学习价值的帖子,有心研究者可去看 ...

嗯,控制系统不是个比较器加个MOS管就行了,要不成品电子负载就不会卖那么贵了。我是没那精力去折腾这个了,模拟开关要下很多功课的,不过业余情况加大源极(射极)反馈电阻能一定改善现有的条件下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控制系统不是个比较器加个MOS管就行了,要不成品电子负载就不会卖那么贵了。我是没那精力去折腾这个 ...

电子负载要稳定工作,关键是要控制好电路的极点位置,从而令负反馈系统闭环后有足够的相位裕量。

lymex那个帖子里,分析了仪器大厂hp电子负载的电路,可看到,为了达到目标,他的补偿网络是多么的复杂。

你说的这种措施,依我估计,对重要的极点位置并没有直接有效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连“自激”都不知道,确实也够菜的了。估计我前面说的涉及到负反馈理论的东西,纯粹是对牛弹琴,有些 ...

m8电子负载的设计者,在其帖子的109楼也讲到,国外的模拟电子课程在这方面强太多,详见照片。

也难怪,我在外国电子论坛经常能看到这方面技术的讨论交流,而在国内论坛,连懂相关专用名词的网友好像也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负载要稳定工作,关键是要控制好电路的极点位置,从而令负反馈系统闭环后有足够的相位裕量。

lyme ...

这电路图我以为是经典方案,当然是业余电子负载没法和专业的比,我就拿来主义也没有去思考这些,本以为很多人做成功了,本应该不会错,谁知道还会有设计缺陷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电路图我以为是经典方案,当然是业余电子负载没法和专业的比,我就拿来主义也没有去思考这些,本以为很 ...

也不能说是设计缺陷。

当年我在hifidiy论坛当版主(我现在还是,但已基本放下了音响diy),不时看到有网友说,他按照某某经典电路装制功放电,出现自激烧管的情况后,就下结论说这个电路不行。他不知道的是,原电路一点问题也没有,只是他用的器件、包括布线跟原设计有相差,只要某个重要极点位置偏移较多,就容易出问题。

你的情况估计也相近。一楼电路里的mos管,他的Ciss决定了第二极点位置,你盲目换管子,不出问题才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说是设计缺陷。

当年我在hifidiy论坛当版主(我现在还是,但已基本放下了音响diy),不时看到有 ...

80NF70代75N75参数可以直接代换的,这两管子刚好我手上都有的,ST80NF70 98A 68V 8.2mΩ,楼主倒不是因为管子选型的原因烧管。

我是实践型的,关于理论各种数据不大懂,当时是购买了tbDIY的成品容量计,过流烧管后特地购买了各类型MOV管子,原来板上卖家为了省成本与大功率定价的差异化用了IRF48N好像,后面用了IRFB3077后从来没有挂过,当然软件设置上有最大限流设定。

75NF75

75NF75

网友:
看一下成品商业电子负载的复杂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NF70代75N75参数可以直接代换的,这两管子刚好我手上都有的,ST80NF70 98A 68V 8.2mΩ,楼主倒不是因 ...

楼主所遇到的自激,究竟是不是管子代换引起的,现在还不清楚。

但盲目换管子,又没有相应手段跟上(我指的是通过间接的方法测知闭环后整个系统的相位裕量,以及加大补偿力度的措施),容易出现工作不稳定、甚至自激烧管的情况,几乎是不可避免。

以前我在hifidiy论坛混时,不止一次看到有人反映他diy的功放,一样的电路,一样的pcb,一样的元件,一个声道功放正常,另一个声道就自激。

楼主这里连关键器件都换了,就更难保证他不自激、不出现工作不稳定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0NF70代75N75参数可以直接代换的,这两管子刚好我手上都有的,ST80NF70 98A 68V 8.2mΩ,楼主倒不是因 ...

你说的可直接代换,仅是指几个“静态”、极限类参数相近。而决定自激不自激,跟这些完全无关,而是跟小信号类参数比如电容、跨导这些有关。

最明显的,这两种管子的Ciss就差了近3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可直接代换,仅是指几个“静态”、极限类参数相近。而决定自激不自激,跟这些完全无关,而是跟小信 ...

这个板方案应该是通用型的,TB上很多家,没有说哪一家原创不原创,也没有说指定用哪种型号的管子,开关性与线性应用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
LM324电子负载我调试略有心得,运放不要直流反馈改用强交流反馈,电流取样电路也要极小阻抗,然后用示波器测试mos管的G极波形,平稳即可,随即调节电流看线性和不同状态是否控制起振,目前4个to-3p MOS管做到30A没有压力.

网友:
楼主是小林电子那一家购买的套件还是自己DIY的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方案应该是通用型的,TB上很多家,没有说哪一家原创不原创,也没有说指定用哪种型号的管子,开关性 ...

开关性与线性?

你意思应该是指,这里的电子负载用的是开关管,所以,他的工作原理与运放这类线性电路不同,等等。

如果你想表达的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你就错了。

1、这种电子负载电路,就是线性电路。跟常见的恒流源电路没有本质区别。

2、mos管名为开关管,主要是因为他以开关用途为主,但也能用于线性电路,这里就属于此情况。

3、别说电子负载电路,连开关电源电路,也适用负反馈控制理论,设计时也需要留出足够的相位裕量,否则也会出现工作不稳或自激。前天我还贴过开关电源设计书的相关内容,见所附照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关性与线性?

你意思应该是指,这里的电子负载用的是开关管,所以,他的工作原理与运放这类线性电路 ...

我前面就说过了,这类简易比较器类型的负载不用套用复杂的理论设计范畴,让楼主绕远了......,每个人DIY一个电路都要抱着一堆理论书籍那是多累人的事。关于负反馈,不管线性和开关电路都会利用到,某一个电路稳态的工作点都离不开负反馈,而楼主这个电路很简单就是324频繁过冲翻转(其实就是变相正反馈)电压来回的切换导致导通短路过流了,可以让Q惰性一点就没有问题,简单的在G、之间并个几十pF的电容试试,不行的话联系卖家支持。 书籍我很多,时间浏览是一回事,接受理论是一回事,能不能印记利用又是一回事,要不每个都是大学生、博士你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前面就说过了,这类简易比较器类型的负载不用套用复杂的理论设计范畴,让楼主绕远了......,每个人DI ...

我也不喜欢理论,其实我也属于你口中的实践派。但是,没有理论作支撑,很多时候遇到问题就是两眼一抹黑,找不到解决的出路和方向。

我以前弄音响DIY时就发现,DIY的功放常常有出现自激、烧管的情况。正因为在动手的过程中遇到这些问题,促使我想法去解决,进而让我持续关注和学习负反馈理论方面这些应用性的技术(不是去学枯燥的理论,而是学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这也是我为什么在短时间里,就能拿出多年前的2个好帖子推荐给大家。

我在这里说这些东西,只是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和所得,提一提相关建议——也就是,要弄懂弄通和解决这些自激烧管问题,需要去研究学习负反馈的理论与应用技术。至于看帖者愿不愿去研究相关知识,悉随尊便。

——————————————————————————————

我刚才重温那2个好帖的相关内容,又有新启发。现在给楼主直接提一个简单可行的改进建议:

参照附图M8电子负载的电路,在你4只管子D极处里增加一个Snubber网络(功放里叫Zobel茹贝尔网络),也就是将附图里的C2和R8串联网络,跨接在你的2个外接端子上(你一楼给的电路图有1个外接端子画错了)。可能就能解决你所遇的工作不稳乃至烧管问题,因为你这里表现出来的,是相位裕量不足,还不至于直接就振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连“自激”都不知道,确实也够菜的了。估计我前面说的涉及到负反馈理论的东西,纯粹是对牛弹琴,有些 ...

很正常,业余圈儿的常态,按图索骥可以,稍加变化就搞不定,甚至换个管子换个器件就搞不定,对于负反馈电路大多停留在“降低失真、扩展通频带”的概念上,做不好就说“大环反馈动态差”,根本原因是连环路增益都不懂,更别提极点零点和相位补偿的知识了。

其实别说业余圈儿,大学里这些知识也只讲个大概,我们公司新招的那些科班儿出身的大学生,也是不会,我自己也是工作多年逐渐学习的,刚毕业那会儿也就知道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喜欢理论,其实我也属于你口中的实践派。但是,没有理论作支撑,很多时候遇到问题就是两眼一抹黑, ...

噢,原图的外接端子没画错,我看走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正常,业余圈儿的常态,按图索骥可以,稍加变化就搞不定,甚至换个管子换个器件就搞不定,对于负反馈 ...

M8设计者就在那个帖子里感慨,模拟电子这块,跟国外差距太大,不仅仅是学生,老师也是。他弄通负反馈理论这些应用技术后,一度自以为很NB,但后来知道,国外学生在大学阶段,对这些技术就有了足够的训练。

另外,我不知道这些差距,是不是一定程度上跟教材有关(我不了解当前的大学电子专业用哪些教材)。我只知道,当年我学过的2本有些相近的模拟电子电路教材,一本是国外的经典名著,另一本是国内作者编的。学了国外那本教材,可以无缝衔接到这些应用类的技术上。而学了国内那本教材,得到的东西就是像你说的,只有空空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M8设计者就在那个帖子里感慨,模拟电子这块,跟国外差距太大,不仅仅是学生,老师也是。他弄通负反馈理论 ...

是教材问题,也是教育理念问题,国内对工科和理科区分不明显,正常来说,工科重在解决问题,所以教学应该以工程应用反向为主,理科重在研究,应该以理论为主,但国内大多数学校都是一刀切,工科理科甚至某些教材都一样。而且,本科的教育本来应该更偏应用,到研究生以上才应该偏理论,国内大多数学校也是没有这个观念的,拿着理论教材一股脑灌输,不过这也是国情,这么多人口又要普及高等教育,注定无法像欧美一样做到个性化教育,孰优孰劣真的不好说。

国外教材,我比较喜欢的两本,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美国弗朗哥的《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讲的都深入浅出,理论性的东西相对少,大量实际案例和分析过程,都是学完可以直接用到实际中的。

国内的一些老书(非教材)倒是讲的比较生动,但里面的很多推理和计算方法偏经验化,并不严谨,不过作为初学者的入门读物是极好的,不需要太高深的知识就能理解,这也是那些老书在爱好者中很受欢迎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M8设计者就在那个帖子里感慨,模拟电子这块,跟国外差距太大,不仅仅是学生,老师也是。他弄通负反馈理论 ...

给这2本教材上几张照片吧。

国内这本教材,把放大器稳定性与负反馈基本原理、正弦波振荡器挤在一章里介绍,放大器稳定性的内容只有5页,仅够把概念讲完。

国外这教材书名是《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美国加州帕克莱大学格雷和迈耶合写的。有关放大器稳定性的内容,独立成章共50多页(负反馈基本原理另外单独成章),而且用uA741运放作例子,把运放的重要极点一步一步手工计算出来,并讲解补偿前后的极点位置变化,以及能令放大器获得稳定的道理。里面的bode图等插图也多,bode图跟现在的仿真软件所用的一样,完全做到无缝对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diy电子负载,看似简单,实际上要保证他工作时的高频稳定性,难度可真不小。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按照成熟的 ...

一楼的电子负载电路是可行的,并且经过商业实践,我出售过大量PCB板,我设计的是8管,2×4运放,每个通道控制一路MOSFET,mosfet一定要用正品新货。
上面的资料都共享到我的企业群文件里面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交流探讨。
喜欢改数控电源、数控电子负载、单片机、T12电烙铁、线性电源、音频HIFI、无线电周边等,都可以找我交流。

8管

8管

单管

单管

网友:
另外在友情提示一下:核心器件一定要正品保障,切莫贪便宜用几毛钱的SZ货。
用正品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BUG,为开发节约大量的时间。

网友:
别管那么多,我换过好几个管子,IRF540, 耐压 100v的,上24V也烧。

后来换IRFP250,耐压200V,,上50V就烧

一定要找二手的IRFP460。  400V的,

网友:
让开关管处于放大状态的。

网友:
原来这个电子负载电路一度流行过,但是,装制时出现不稳定问题也不是个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8413&extra=page%3D1

网友:
问题问得不清楚,是用可调电源接电子负载?然后负载电流加大,输入电压降低?按理说只要电流不超过你的可调电源的恒流值,是不会电压下降的。至于烧管子,要看你的管子散热做的怎么样,因为这里压差很大,你要计算耗散功率是否超过了管子的极限,例如:你输入电压24v,电流调到1.5A,由于你的负载电阻只有0.22,压降也就0.33v,忽略不计,此时管子的耗散功率达到了36W了,多半承受不起,而且散热也要注意,不是散热片大就行,管子和散热片接触会成为散热瓶颈!如果是塑封管,这么大耗散功率很容易挂,如果是金封管,建议直接接触,对散热片做绝缘

网友(2024-10-19):
学习使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