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修英雄牌228-2黑白电视机

楼主(2021-04-07):
朋友淘英雄牌228-2黑白电视机,开机喇叭有噪音,屏幕不显示,回来打开一看,分体高压包换过,没有硅柱,某宝买一个硅柱装上屏幕还是不亮,测量行管工作,各电压正常,最后测量硅柱,妈的,符号印反了

网友:
老机恢复青春!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柱可以用10K档测试一下,15V电池那种

9V的也能测量出来

网友:
技术高超!
我还一个九寸的英雄没修好呐,换了所有的电解和小功率三极管,目前有光栅,就是一接入AFC电路光栅就暗了下来,用RF信号输入图像站不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硅柱可以用10K档测试一下,15V电池那种

      现在都是用数字表,指针表10K大多都用9V电池,只有MF30用15V,老MF47也用15V,硅柱用15V的RX10K测量也不把握,不明显。最好的办法是,用硅柱一端接电源的火线,(注意安全,有隔离变压器更安全)另一端用试电笔检测,试电笔不亮即为断路,氖管前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指硅柱整流后)是负极;若是氖管的后端极发亮,所测触的电源(指硅柱整流后)是正极。如果氖管两极都发亮就是硅柱被击穿了。

网友:
用500v 的摇表测硅柱,准确方便且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是用数字表,指针表10K大多都用9V电池,只有MF30用15V,老MF47也用15V,硅柱用15V的RX10K测 ...

经验啊,佩服。。。

网友:
当年18KV以下的硅堆R10K档都能搞定,9V的10K档也OK。
楼主是9寸的硅堆更没事。记得当年修的英雄9寸塑壳的很多,木壳很少

现在玩具表不能玩黑白机?
今天要是让我用玩具表再修黑白机?秒我的MF47(来回不断换档就够烦的,还要担心打弯表针、跑电路费电池不断低头抬头看,玩具表在测电压时看尾数跳动就能估测电路的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