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扬4320G示波器,通电没反应,应该怎么维修

楼主(2021-04-07):
示波器通电没反应,检测哪里

网友A:
先检查各路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B:
肯定是先检测电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先检测电源啦

是啊,可是不知道该检测哪里,你有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各路电源是否正常。

电路板有点复杂,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可是不知道该检测哪里,你有电路图吗?

我没有电路图,你好歹也发个照片,大家好告诉你从哪里检查啊,你这样上来就问,大家都没法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电路图,你好歹也发个照片,大家好告诉你从哪里检查啊,你这样上来就问,大家都没法回答你

这个是上面的变压器,这个应该怎么测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电路图,你好歹也发个照片,大家好告诉你从哪里检查啊,你这样上来就问,大家都没法回答你

这个是电容吗?上面写着T6040

网友B:
呃,如果变压器你还不会检测的话,建议还是找个朋友帮忙吧,你自己够呛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如果变压器你还不会检测的话,建议还是找个朋友帮忙吧,你自己够呛能搞定

通电,灰白黑,这3根线我测了下,黑白16v,灰白16v,绿白81v,橘黄、白112v,这个正确吗?

网友:
变压器一般不会坏

网友:
把电路板拍个照片发上来看看,找个相近的,以后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电,灰白黑,这3根线我测了下,黑白16v,灰白16v,绿白81v,橘黄、白112v,这个正确吗?

向后测吧,测量整流后的电压,灯丝亮不亮?再往后应该还有其他电压转换电路,示波管有没有高压?不开机的故障相对简单些,一般都在电源整流和电压转换电路

网友:
变压器电源都搞不定,还是请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后测吧,测量整流后的电压,灯丝亮不亮?再往后应该还有其他电压转换电路,示波管有没有高压?不开机的 ...

现在能开机了,电源灯亮了,显示屏啥也没有,刚才还有个光曲线,调来调去,现在又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能开机了,电源灯亮了,显示屏啥也没有,刚才还有个光曲线,调来调去,现在又没有了

网上有说明书,下载看看,既然出了波形,说明电源没问题了,剩下就是使用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说明书,下载看看,既然出了波形,说明电源没问题了,剩下就是使用问题了

显示应该还有问题,现在啥也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说明书,下载看看,既然出了波形,说明电源没问题了,剩下就是使用问题了

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说明书

楼主:
示波器还有一台,通电电源灯亮,40元,不包邮

网友:
有照片吗?看看啥样的,问下到河北秦皇岛快递得多少钱?

网友:
示波管是好的吗?

网友:
不知如何下手,先查电源回路,各路负载有无发热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