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

楼主(2021-04-07):
R1取值怎样算,R1起分压还是限流作用?

网友A:
分压,也就起到限流的作用了。
R1值取决于RL所需的电流(功率),同时也要顾及稳压管能承受的最大耗散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也就起到限流的作用了。
R1值取决于RL所需的电流(功率),同时也要顾及稳压管能承受的最大耗散功率。

正解。。。。。。。。。。。。。。。

网友:
这种滤波是RC滤波,R1既不是分压也不是限流,R1的作用是对电容充电时延长充电时间,使滤波后波形更平滑

网友:
应该以稳压管最大允许工作电流为依据算出220伏串联的限流电阻阻值和功率,当接入负载后负载会承担稳压管工作电流。

网友:
限流和分压没有区别,分压计算更精细,限流只不过是计算允许最大电流

分压
R1=(220*0.45-25)/ 电流
这个电阻需要的功率 (220*0.45-25)* 电流

限流
R1=(220*0.45)/ 电流

网友:
这个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电路的实质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电容的充电过程,稳压二极管限定了电容的充电电压;其二是电容的放电过程,在充电过程结束之后对负载放电。由于在充电过程中,电容电压最高也只能等于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Vz,充电过程结束之后,电压会急剧跌落下来。
总而言之,这个电路不太适用,在充电过程中,时间常数很大,充电电压很低,在放电过程中,放电电压很低,但负载却很重。

楼主:
电源236v,限流电阻10k,稳压管24v,负载4.7mA,稳压管5.1mA,按六楼算怎么不对?限流电阻2w烫黑了

网友:
这个电路如果要可靠地工作建议把R1换成电容比较好,不会像电阻那样发热厉害。电容的容量按照稳压管电流和负载电流的总和计算数值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236v,限流电阻10k,稳压管24v,负载4.7mA,稳压管5.1mA,按六楼算怎么不对?限流电阻2w烫黑了

可能原因大概是这样,虽然是半波,但在电阻上的实际电压依旧是220V(算上允许偏差,按240V算)
(240-25)^2/10000
4.62 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原因大概是这样,虽然是半波,但在电阻上的实际电压依旧是220V(算上允许偏差,按240V算)
(240-2 ...

感觉有些问题。
输入236V交流,输出24V直流,二极管的导通角小于180度,但约等于180度,通过10K电阻的电流按正弦半波估算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正弦半波的有效值是全波的0.707倍,这应该考虑进去。
电阻的功率:Pr=(220*0.707)^2/10000=2.42W。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N年前用过这总结法,不是很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也就起到限流的作用了。
R1值取决于RL所需的电流(功率),同时也要顾及稳压管能承受的最大耗散功率。

支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