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笔记本电源可以串联成双电压供集成功放使用吗?谢谢。

楼主(2021-04-07):
在地摊收了两个外形和电流一样的DELL笔记本19V电源,感觉串联起来给TDA2030A集成功放供电正合适,请问能否这样使用?

网友A:
应该串不了,我台式机电源试过,共地的

网友:
电压也要一样才行

网友:
应该可行的

网友:
19+19串起来带个假负载不就知道了吗?

感觉那不放心就用表测测19V和38V有啥变化

网友B:
关键是可靠性问题,如果一个电池进入保护状态,2030就危险了。把两个电池串联,把电路改成OTL,这样比较安全。

网友:
就怕坏一块电池

网友C:
只要东东正常肯定没问题,2030不行。2030A可以

网友:
加一个输出保护继电器电路
就行了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笔记本电脑的电源是要经过一些相关质量的认证的。

网友D:
笔记本电源没试过,但是用2个同样的台式机电源做OCL功放的电源,结果杂音不能消除,后来转而用2个16寸电子管电视机的电源变压器加2个半桥整流,大水塘电容滤波,才完美解决。

网友E:
三芯适配器电源90%是共地的,不能串联使用,实在要用要把其中一个地(初级与输出地)给切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电源没试过,但是用2个同样的台式机电源做OCL功放的电源,结果杂音不能消除,后来转而用2个16寸电子 ...

台机电源没有共地吗?还是说你电源插头没有接地(只接两芯)?

网友:
电压容量一致,应该可行的

网友:
要看直流输出的地是否和三芯插头的地相连,有些开关电源是相连的,这种不能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可靠性问题,如果一个电池进入保护状态,2030就危险了。把两个电池串联,把电路改成OTL,这样比较安 ...

确实存在这种隐患,其中一个电源因故无输出就麻烦了。不过OTL因为有输出大电解影响音质所以不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串不了,我台式机电源试过,共地的

确实共地,但笔记本电源是塑料壳的,两个绑在一起并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东东正常肯定没问题,2030不行。2030A可以

是2030A,10多年前买的十几个拆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芯适配器电源90%是共地的,不能串联使用,实在要用要把其中一个地(初级与输出地)给切断了。

适配器不接地可以吗?

网友:
塑料外壳,串联成正负电源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用过,作为+-电源使用,电压一致就行。

网友:
我的维修电源就是两块同型号开关电源板串联的,一直在使用,没发现问题。当时搜索网上都说要在两块板的输出端各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不懂什么作用,但照样执行了

网友F:
要保证两个开关电源从启动到有输出电压的时间尽量相等就没问题;
你买的LLC开关电源可以很好的改一下用起来啊;

网友:
可以的,有一部分人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保证两个开关电源从启动到有输出电压的时间尽量相等就没问题;
你买的LLC开关电源可以很好的改一下用起 ...

上有老下有小,真心没空折腾,有空肯定还是要改的,否则浪费了。最近在地摊无意中收到两个便宜且一模一样的DELL电源,于是想用他搭棚功放玩。

网友G:
一直这样用,但我是断开220V输入端中间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这样用,但我是断开220V输入端中间脚的

也就是220V的地线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机电源没有共地吗?还是说你电源插头没有接地(只接两芯)?

接地啥的都按要求做的,而噪音始终除不掉,后来怀疑是开关电源固有特性,所以放弃了转而用变压器式电源就没有噪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适配器不接地可以吗?

不接地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接地就没有这个问题。

好的,感谢科普。

网友:
给力给力

网友H:
2个独立的电源是可以串联使用的,但是要确定你的设备在一个电源损坏无输出时不会坏才敢用,我用笔记本电源4串给睿登8005做前级使用一直没出过问题

网友:
可以组成正负双电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2个独立的电源是可以串联使用的,但是要确定你的设备在一个电源损坏无输出时不会坏才敢用,我用笔记本电源4 ...

看来要加个简单的保护电路,否则坏掉一个电源功放就直接输出直流烧喇叭了。

网友:
俩一样品质的电源,串联作为双电源用,应该可以;
设置好保护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