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6n2推挽6p1,老师们给看看电路图,那里需要改进的

楼主(2021-04-07):
实验6n2推挽6p1,老师们给看看电路图,那里需要改进的。谢谢老师们

网友A:
6N2 电压放大板--阴分割式倒相激励6P1X2
以前收藏的矿坛的一张6N2+6P1推挽图,借花献佛。(输出牛阻抗疑是笔误,应为10K)

网友B:
我觉的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也不太懂。输出的另一端得接地,不接地反馈就没意义了

网友C:
除了楼上指出的问题,我觉得第二级的屏阴电阻太小,这如果是6N1吧还差不多。要知道6N2一般也就工作到1-2MA的静态,再大管子受不了。建议屏阴电阻加倍,用到68K-82K.

网友D:
第一级和第二级是直藕电路,牵涉到第一级阳极电压要比第二级阴极电压低1-2V左右。改任何一个元件都会有变数,需要大范围的调整元件参数。

网友:
6P1帘栅极对地还应该加一只47uF/400V电容。
另外、R1  300Ω电阻功率应该3W以上,前级降压电阻R10 3.5K应该用10W左右的,其他电阻1W就够了。

网友E:
感觉上12K反馈电阻有点小,并接的1000p电容有点大,调试时可根据自己喜好更改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也不太懂。输出的另一端得接地,不接地反馈就没意义了

谢谢前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楼上指出的问题,我觉得第二级的屏阴电阻太小,这如果是6N1吧还差不多。要知道6N2一般也就工作到1-2MA ...

谢谢前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级和第二级是直藕电路,牵涉到第一级阳极电压要比第二级阴极电压低1-2V左右。改任何一个元件都会有变数 ...

谢谢前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上12K反馈电阻有点小,并接的1000p电容有点大,调试时可根据自己喜好更改确定。

谢谢前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也不太懂。输出的另一端得接地,不接地反馈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收藏的矿坛的一张6N2+6P1推挽图,借花献佛。(输出牛阻抗疑是笔误,应为10K)

谢谢老师感谢

网友:
第二级阴极电阻也要改!

补充内容 (2021-4-8 20:30):
屏阴倒相级--屏极电阻与阴极电阻--要大致相等!

网友B:
这有成品机的图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成品机的图你参考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