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机型

楼主(2021-04-08):
请教前辈,这是什么机型?

楼主:
昨天到手后三下五除二的拆了原来的天线线圈、陷波线圈,加装磁性天线,声音很大,很好,没有交流声,不错的机芯,听AM666小说广播很爽。
这是原来的样子,不知道是什么机型的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到手后三下五除二的拆了原来的天线线圈、陷波线圈,加装磁性天线,声音很大,很好,没有交流声,不错的 ...

网友A:
红灯711的,带减速双联也可能是红灯T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711的,带减速双联也可能是红灯T123

我有红灯711的整机,不像应该是红灯T123吧,不过这个机型整机我没有见过。谢谢您!

楼主:
看您给的图是这款机型,不过没有猫眼,我特意找了没有痕迹拆除猫眼的地方。谢谢您!

楼主:
这是711-3机型

楼主:
就这地方有二根线头

楼主:
这二个线头是6.3V 供电。

网友:
这个时期,很多的小厂都使用这样的公版生产,没有外壳和标识,很难分辨了。

网友B:
红灯2T123:
双连带减速轮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的很多技术,例如衰减式高低音分别调节、晶体二极管检波、高中放低帘栅压偏置等,在红灯711问世以前就已经广泛使用,红灯711不过集大成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灯2T123:

双连带减速轮

还是白版老先生的实物图,一目了然呀,就是它了,这种是红灯系列后期的产品,所以老化的还不严重。谢谢老先生您!
同时也谢谢楼上各位前辈的关注!就不一一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