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管这两根线接的是什么

楼主(2021-04-08):
绿扬4320A示波器

楼主:
红白的那两根线,从中间引出去的

网友:
消磁线圈?

网友A:
X轴水平基线调整线圈。

网友B:
是水平调整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水平调整线圈

现在示波管不显示扫描线,跟这两根线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轴水平基线调整线圈。

现在示波管不显示扫描线,跟这两根线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示波管不显示扫描线,跟这两根线有关系吗?

没关系,但不能说绝对没关系。我是没见过因为这个有问题示波器罢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但不能说绝对没关系。我是没见过因为这个有问题示波器罢工的。

那现在示波管不显示,应该差哪里,示波管后面有14个引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现在示波管不显示,应该差哪里,示波管后面有14个引脚

屏幕发光吗?有光亮吗?

网友:
自毁装置,高端机器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发光吗?有光亮吗?

不发光,没有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发光吗?有光亮吗?

这是我拍的,后面的引脚,应该查那根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拍的,后面的引脚,应该查那根线

这个东西是个整体,不是查哪根线,而是要一起查。看样子你是修不了这个东西的,搞不好还会把问题搞大。

网友C:
先看看灯丝亮了没有,如亮了,再测各个管脚的电压,然后就要检查X,Y电路了,示波器是电偏转显示的,
套在管子外面的那个是地磁校准线圈

网友D: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灯丝亮了没有,如亮了,再测各个管脚的电压,然后就要检查X,Y电路了,示波器是电偏转显示的,
套在 ...

怎么看灯丝亮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

怎么看灯丝亮不亮?

网友E:
首先测量视波管灯丝有无电压,在灯丝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再通过视波管的玻璃外壳就能看到微红的灯丝。要是的确看不到,可以在灯丝回路中串个1欧姆电阻,测量这个电阻是否有电压,并根据这个1欧姆电阻上的电压来粗略计算出灯丝电流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测量视波管灯丝有无电压,在灯丝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再通过视波管的玻璃外壳就能看到微红的灯丝。要是的 ...

谢谢谢谢,已经看到了

网友:
检查灯丝电压、阳极高压、聚焦电压、亮度电压等电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那里有问题查那里,顺着电路向前找;正常的话说明显像管部分没什么大问题,去查信号电路,信号电路也是检查各级是否正常工作。
没显示的话一般都是在显像管周边电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