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这台红灯机数个短波段选择性不很理想的原因。

楼主(2021-04-08):
这台红灯733-1收音机接收灵敏度很高,但在接收短波段时时常觉得其选择性表现不太理想,波动性比较大,原先以为可能是高频部分的电容器失效或不稳定所致,但也不敢轻易瞎搞。
今天拿出来听短波时,发现高频增益电位器有些问题,后来干脆就把它关掉,使其处于“正常”的位置,但使人想不到的是此时电台超多,且稳定,不用拉杆天线就能收很多电台。发现原先选择性不理想是高频增益电位器接触不很良好造成的,看来最好能把电位器换掉,然而此种电位器一时不易求得到。

网友A:
可以拆下来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下来修理

双开关的,有点复杂,生怕修不好会报废。

网友B:
这种收音机不错,很有收藏价值。

网友C:
今天才知道国产机, 红灯733-1收音机接收也有高频增益电位器, 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收音机不错,很有收藏价值。

这种收音机用来听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才知道国产机, 红灯733-1收音机接收也有高频增益电位器, 少见

好像带调谐高放的国产机本来就不多,同时期的牡丹941就没有用高频增益电位器。

网友:
高频增益调整是通过转换成手工调节高放级电流来实现的,没有采用能展宽频带改善音质的二次自动增益控制,有少许缺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收音机用来听也很好。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