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输出选项,怎样让它默认创建HEX文件?

楼主(2021-04-08):
用Keil编写C51程序,每次编译,都要勾选“创建HEX文件”,它才能输出HEX文件,关闭软件下载再打开,那个勾又不见了,还要重新勾选,很烦。有没有办法让它始终默认已经勾选?

网友:
编译前,选择点击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勾选1次,终生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1次,终生有效

莫非我这个Keil有问题?我再试试。

网友B:
一个工程只要选一次,可能安装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非我这个Keil有问题?我再试试。

不要用汉化软件

网友:
是不是工程改了没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工程只要选一次,可能安装有问题

新建一个工程,还要重新勾选?

网友:
点一次以后OK

网友:
新建工程勾选以后,这个值就保存在你的工程里面了,无论何时何地打开都是默认勾选的。重新下载一个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建一个工程,还要重新勾选?

不然呢?...

网友:
每一个工程只需要勾选一次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