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计算软件

楼主(2021-04-08):
很好用的一个绿色输出变压器计算软件,分享给大家,好 用项一下

网友:
工具不错,核算了几个尺寸的音频变压器数据与经典方法数据差别很小。
1,需要解决线包和窗口的匹配(即占空比)问题,一般初次级线包的导线截面积之和占窗口面积的50~60%(小尺寸铁芯取小值)。
2,音频变压器一般不用电流密度核算线径,而是根据预定效率(初次级线包直流电阻与负载阻抗比值)核算线径(例如效率要求为80%,则初次级线圈的直流电阻应不大于负载阻抗的0.11倍)。

网友A:
初级电感量0.34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电感量0.34H?

最低频率(频响下限频率)30Hz时确实需要如此的电感量。

楼主:
初级电感量0.34H?这是个晶体管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电感量0.34H?这是个晶体管输出变压器

最低频率取得太低了,所以得出这个结果,工具本身没错。

网友:
不错的软件,下载收藏了

网友:
非常不错,我也下载来试试

网友:
挺好的软件,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