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44收音机中波振荡线圈求助

楼主(2021-04-08):
修理一台上海144电子管收音机,修复了电牛,换了输出牛和滤波电容,更换6U1,6Z4之后短波1,2正常收台,中波无台。经查中波振荡线圈断了,断头在根部而且线也霉变,只好重说。根据网上数据重绕,并用电感表测了初次级电感并调整了初次级匝数。装机,测本振3M一4MHZ左右,远超范围,尝试并电容,也降不下来频率,求助本坛高手指点。附144中波振荡线圈数据。

楼主:
附上重绕线圈图片,顺求科普144中波振荡线圈型号,以便万一无果网购替换。

网友:
目视线圈的匝数不像中波震荡,倒像是短波1的圈数,当然了我更尊重仪器的测试电感量。还有,你看看垫整电容的容量是否减小?不然频率不会这么高。

楼主:
查了垫整电容与补偿电容,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我查错了,我查的那个是配365的空气连。你的这个是460的配不上

楼主:
图纸数据初级75uH,次级8.5uH,绕好后用电感表测过,稍大点,初级减少了10匝左右,次级减了5匝左右。就刚刚好了。

网友A:
与3楼同感,102系列中波震荡线圈应该是绕在2条槽内,不是平绕的。你重新试试短波一接收还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3楼同感,102系列中波震荡线圈应该是绕在2条槽内,不是平绕的。你重新试试短波一接收还正常吗?

短波一正常

网友:
给的数据图片太小,看不了,怎么知道。

楼主:
而且好像也不是102系列的线圈,不是槽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好像也不是102系列的线圈,不是槽式。

不是102槽式就是蜂房式,蜂房式绕法改成平绕,电感量会小很多,本振频率高就是电感量小,怎么还减少圈数?

网友:
也是醉了,修线圈就要把圈数数清楚,又不多肯定可以做到。最不济刀子割开后数线段也行。

网友B:
这是上海160A收音机的电路图与线圈数据,你可以对照一下,主要是双联是460P的,6U1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102槽式就是蜂房式,蜂房式绕法改成平绕,电感量会小很多,本振频率高就是电感量小,怎么还减少圈数 ...

也不是蜂房式,有图为证。

楼主:
引用 楼主:
也不是蜂房式,有图为证。

箭头所指就是振荡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上海160A收音机的电路图与线圈数据,你可以对照一下,主要是双联是460P的,6U1变频。

160与144有点区别,多谢于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上海160A收音机的电路图与线圈数据,你可以对照一下,主要是双联是460P的,6U1变频。

主要是垫整电容相差较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垫整电容相差较大

说的对是这样的。 实在不行,就连同墊整电容一同改为160,天线线圈都是一样的,与6A2都可以用。就是差频465就是了。

网友C:
于版的这个可以用,把510P 的电容改成390P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箭头所指就是振荡线圈

按原来的数据绕便是,注意相位。磁芯与锣纹是否脱离?磁芯是否用了短波磁芯?用陷波磁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是这样的。 实在不行,就连同墊整电容一同改为160,天线线圈都是一样的,与6A2都可以用。 ...

您说的对,也考虑过用这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于版的这个可以用,把510P 的电容改成390P就行了

多谢顽童老师,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原来的数据绕便是,注意相位。磁芯与锣纹是否脱离?磁芯是否用了短波磁芯?用陷波磁芯试试。

相位没错,测试电感时磁芯是脱离地,试机时2种状况都试了,频率区别不大,磁芯为原磁芯

网友:
像这种情况,只要外围元件没变,频率低了减少圈数, 频率高了增加圈数。不用找图纸资料。

网友A:
460的双联,用365的振荡线圈,单改垫整电容为390P是不妥的,容量曲线会影响统调跟踪,必然存在中端(1000KHz)失谐。建议换用全套365的天线线圈和振荡线圈,双联的天线联接个1800P的垫整电容(串联成365P),本振联接个330P的垫整电容(相当于1800P和390P 串联),这样的容量曲线比较符合统调跟踪要求。
牺牲一些性能,460双联用365本振线圈时直接用330P垫整电容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60的双联,用365的振荡线圈,单改垫整电容为390P是不妥的,容量曲线会影响统调跟踪,必然存在中端(1000KH ...

多谢指点,想请问下,本振线圈电感量怎么确定,因为有初次级,我计算振荡频率时用哪个数据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想请问下,本振线圈电感量怎么确定,因为有初次级,我计算振荡频率时用哪个数据计算?

圈数多(直流电阻大)的那个线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60的双联,用365的振荡线圈,单改垫整电容为390P是不妥的,容量曲线会影响统调跟踪,必然存在中端(1000KH ...

楼主的上海144机本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上海144机本振。

如果用365本振线圈,图中510P改330P就可以(理论值是320P,电容没有这个档位用330P代替);最好是天线联460P加接1800P到地,用365P配套的天线线圈。容量曲线有细微不同,频率指示会有些差别。
我总怀疑楼主的问题是波段开关与中波本振线圈的有关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振荡线圈应该在105微亨左右,绕一个就行。找个100微亨色码电感先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365本振线圈,图中510P改330P就可以(理论值是320P,电容没有这个档位用330P代替);最好是天线 ...

接触不良,我也怀疑过,已经排除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想请问下,本振线圈电感量怎么确定,因为有初次级,我计算振荡频率时用哪个数据计算?

根据经典资料计算,配套460P双联510P垫整电容的本振线圈电感量为85μH,与13楼版主提供的数据很接近,楼主一开始的数据不减小很可能是对的。至于楼主的本振频率高达3~4M,应该另有原因。
据说电感量测试与测试信号频率有关,所以各资料介绍的数据差别很大。
建议楼主要么根据13楼于版数据重绕,要么用365双联配套本振线圈垫整电容改为330P。
你原来绕的线圈手艺有点差

补充内容 (2021-4-12 14:04):
85μH是绕制下限数据,利用磁芯可调,实际电感量约105μ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经典资料计算,配套460P双联510P垫整电容的本振线圈电感量为85μH,与13楼版主提供的数据很接近, ...

老师说地对,头次绕这线圈,手工绕,线又细,线扯断好几回,眼睛都花了!慢慢来吧

网友:
先直接试试能不能收中波台吧,有时候频率计测到的是谐波频率,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说地对,头次绕这线圈,手工绕,线又细,线扯断好几回,眼睛都花了!慢慢来吧

导线一头先焊至引脚,左手姆、食、中三指捏住线圈管(引脚端向左)并压住线,右手姆、食、中三指旋转线圈管,停止旋转时用左手手指压住线,待绕至一定圈数后滴少许502固定,然后继续,全部绕完再滴少许502固定。绕完初级再卷上次级绝缘纸,按上面的方法继续绕。初级的开头几圈会麻烦一点。

楼主:
机子修好了,线圈最终还是不成功,在网上淘了原装线圈换上就正常出声了。装之前,测了下电感,初级12uH左右,次级96uH左右,配补偿电容26p左右。和图纸数据相差不少,目补偿电容原机只20p左右。把淘的线圈与它原补偿电容一起装上,基本不用调整电感就能正常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