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家用打印机

楼主(2021-04-08):
请教大家,想买台二手激光彩色打印机,不知道哪个牌子哪个型号皮实耐用,最好能复印的,谢谢大家

网友:
家用打印机,买黑白激光打印机。比如HP的1006。兼容的硒鼓便宜,工作稳定。
喷墨打印机,因为家用用量少,极易堵喷嘴。
彩色激光打印机的耗材太贵了,总体成本很高,难得一次的打印复印,找外面的文印店解决。

网友:
大品牌的其实都耐用。
关键就是看耗材,是否鼓粉分离什么的。

网友:
买家用打印机一定不要忽视耗材费用,注意一些参数,硒鼓的规格,价格。可以打印纸张数量/一个硒鼓。需要的硒鼓是否是分体的,分体的较贵,但使用方便。

网友:
家用彩色的 耗材贵了点,不如出去打。 家用黑白激光最合适。 彩喷除非是有很多B5 A4尺寸的照片输出,否则千万别买。

网友:
      看打印的量,量不大的话,喷墨打印机就可以,用两三年没问题,再说一般带扫描的也就三四百块,自己加墨,也简单得很,要是打印的量大,一次几十上百张的话,还是黑白激光打印机,一般一千多点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
每天三、四张,还是上打印店。

楼主:
谢谢师傅们,主要是有两个小孩上学需要打印,买个什么型号的黑白激光合适,耗材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傅们,主要是有两个小孩上学需要打印,买个什么型号的黑白激光合适,耗材便宜

HP1010.1020系列都很好,耗材便宜,

网友:
我买的佳能3018,不到300元,耗材便宜,以后换硒鼓60元左右,

网友:
激光打印机产生臭氧不容忽视,家里用的话当心。

考虑使用成本可以买连供的激光打印机。

网友:
家里现在用的是三星激打,主要是图纸文件,还不错!

网友:
去年冬天买一台兄弟MFC-9350CDW激光一体机,主要还是用黑白功能,彩色图像效果不如六色喷墨机。

网友:
HP黑白的最好,粉也好买,便宜,家用足够了,我家用的是路边垃圾堆捡的一台HP喷墨打印机,彩色不能用了,自己没花钱修理一下打印小孩子学习作业够用了,就是墨盒时间久了不用容易干

网友:
家用黑白激光,不贵的选个带扫描的。主要是图个方便。

网友:
佳能喷墨,自己加墨水很方便。

网友(2021-07-05):
孩子上学
m1005一体机,hp的
耗材便宜,骨粉一体,待用的鼓可便宜,带加粉口,直接倒进去就OK,可复印,打印,扫描
便宜好用,泼皮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