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求助

楼主(2021-04-08):
朋友给我一个三星上网本。显示已连接WIFI。但是却打不开网页是怎么回事?请朋友们指点迷津。先谢谢啦!

网友A:
显示已连接WIFI只能证明和路由器连上了,路由连上网了吗?

网友B:
先检查DNS是否正常
nslookup qq.com (Linux没有nslookup的话使用dig)
有返回说明DNS正常,
然后ping qq.com尝试是否能通
不能通使用 tracert qq.com查询路由节点(Linux 使用 traceroute)

楼主:
谢谢!我的台式机可以 正常上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已连接WIFI只能证明和路由器连上了,路由连上网了吗?

谢谢!我的台式机可以 正常上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DNS是否正常
nslookup qq.com (Linux没有nslookup的话使用dig)
有返回说明DNS正常,

谢谢!我回来再按照您的指导试试!

网友:
可能本子原来设置代理什么的了,重置即可。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
应该是没有网络

楼主:
回  小阿文   我的台式机正在使用网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小阿文   我的台式机正在使用网络呢,

你从本子上进路由器看下

网友:
用网线直连看是否上网,如不能 则查网络设置,重装系统。
直连能上网,查无线网络设置,重装系统。
还是不能无线上网,无线网卡坏。笔记本无线网卡也有坏的情况。

网友:
应该是系统太老了,顺便看看时间能不能与现在的时间对得上

网友:
看截图,像是安卓的

网友(2021-05-19):
x86安卓系统吗?

网友(2021-07-29):
将地址栏的网址换一换(例如www.baidu.com)看看
屏幕上的网站目前是访问不了的

测试

测试

补充:看LZ图片这个时代的安卓平板一般默认用的是Chrome浏览器;而且搜索引擎一般为谷歌(国内没有魔法是访问不了的),或者是其他的导航网站(看样子像后者,估计是倒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