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MF指针表的那些型号……

楼主(2021-04-09):
MF系列指针式万用表型号统计

序号        型号          表头灵敏度        其它功能        电池        备注
1        MF-3                250μA                1.5V
2        MF-4-1        150μA                1.5V,6V
3        MF-5-1        50μA        6KV        1.5V,22.5V
4        MF-6T        62μA                1.5V,15V
5        MF-7                63μA        5A,        1.5V,9V
6        MF-8                240μA        1KV,        3V
7        MF-9                41μA                1.5V,9V
8        MF-10        9.15~9.3μA        单独电阻档        1.5V,15V
9        MF-10A        9.15~9.3μA        单独DC5A        1.5V,15V
10        MF-11        85μA        β值        1.5V
11        MF-12        45μA        电容        1.5V,15V
12        MF-14        160μA        5A        1.5V,15V
13        MF-15        180μA                1.5V        普及型
14        MF-15A        178μA                1.5V        普及型
15        MF-16-1        157μA                1.5V        普及型
16        MF-16-2        160μA                1.5V        普及型
17        MF-18        45μA        1.5A        1.5V,9V
18        MF-19        39.5μA                1.5V,15V
19        MF-20        45μA        BATT,毫伏微安        1.5V,4.5V
20        MF-24        35μA                1.5V,9V
21        MF-25        70μA        2.5KV        1.5V,15V
22        MF-26        70μA        2.5KV        1.5V,15V
23        MF-27-1        157μA                1.5V        普及型
24        MF-27-2        100μA        β值        1.5V        普及型
25        MF-28        157μA        β值        1.5V,15V        普及型
26        MF-28-A        157μA        β值,DC2.5A        1.5V,15V        普及型
27        MF-30Ⅰ        40.6μA                1.5V,15V        普及型
28        MF-30Ⅱ        37.5μA                1.5V,15V        普及型
29        MF-30新        37.5μA                1.5V,15V
30        MF-35        45μA        电阻档独立        1.5V,15V        普及型
31        MF-37-T        40μA                1.5V,15V
32        MF-40        130μA        β值        1.5V        普及型
33        MF-41        42μA        β值        1.5V,15V        普及型
34        MF-45        0.5μA        高输入阻抗        1.5V,4.5V*2        普及型
35        MF-47-9V        50μA        β值,2.5KV,DC5A        1.5V,9V
36        MF-47-15V        50μA        β值,DC5A,AC2.5KV        1.5V,15V
37        MF-50        83.3μA        β值,DC2.5A,100uA        1.5V,15V        普及型
38        MF-52        154μA        β值        1.5V        普及型
39        MF-55        40μA        β值        1.5V,15V        普及型
40        MF-60        85μA        ACA,                普及型
41        MF-62                2.5KV,DC5A        1.5V,9V        普及型
42        MF-63        200μA        AC5A,DC2.5A,        1.5V,4.5V*2
43        MF-64        40.8μA        2.5A        1.5V,15V
44        MF-66        150μA        β值        3V        普及型
45        MF-67        17μA        ACA6A,输入阻抗,DB        1.5V,9V        普及型
46        MF-68        75μA        β值,DC2.5A        1.5V,15V        普及型
47        MF-70                β值,5A,信号输出        1.5V,6V*2        普及型
48        MF-72        80.6μA        DC2.5A,1KV        1.5V        普及型
49        MF-75-1        300μA        β值,验电        1.5V        普及型
50        MF-75-2        153μA        β值,验电        1.5V        普及型
51        MF-77        47μA        DC5A,1KV        3V        普及型
52        MF-77-1        70μA        β值,DC5A,1KV        3V        普及型
53        MF-78        50μA        β值,DC2.5A        1.5V        普及型
54        MF-79        50μA        β值,AC5A        1.5V,9V
55        MF-81        230μA        β值        1.5V
56        MF-82        67.5μA        β值,AC5A,DC2.5A        1.5V,15V
57        MF-84        83μA        AC2.5A,β值,BV        1.5V,15V
58        MF-85        115μA        DC2.5A,1KV,β值        1.5V
59        MF-88        66.7μA        β值        1.5V
60        MF-90        80μA        β值,DC2.5A        1.5V
61        MF-91        150μA        β值,1KV,DC2.5A        1.5V
62        MF-91B        150μA        β值,1KV,DC2.5A,信号输出        1.5V
63        MF-92        40μA        β值,465KHz信号源        1.5V,15V
64        MF-92-1        40μA        β值,465KHz信号源,AC5A        1.5V,15V        普及型
65        MF-93        124μA        β值,1.2KV        1.5V,9V        普及型
66        MF-94        70μA        β值,BATT,DC3A        3V
67        MF-95        40μA        DC5A
68        MF-96CX        17.85μA        5A,2.5KV,外接20uA        1.5V,9V*2        普及型
69        MF-96VP        17.85μA        5A,2.5KV,外接20uA        1.5V,15V*2        普及型
70        MF-99        127μA        β值        3V
71        MF-104        9.2μA                1.5V*2
72        MF-105        40μA                1.5V
73        MF-107        40μA        AC5A,2.5KV;DC2.5A,1.25KV        1.5V,15V        普及型
74        MF-110        157μA        验电笔功能        1.5V
75        MF-110A        157μA                1.5V
76        MF-116        40μA        β值,1KV,2.5A        1.5V,9V        普及型
77        MF-121        50μA        β值,DC1KV        1.5V,22.5V
78        MF-122        150μA                1.5V
79        MF-124        47μA        β值,DC1KV        1.5V*2
80        MF-125        80μA        β值,DC2.5A        1.5V,15V
81        MF-126        57.5μA        β值,DC1KV        1.5V,22.5V
82        MF-140        42μA        1.2KV        1.5V
83        MF-142        37.5μA        DC3A        1.5V,22.5V
84        MF-149        46.75μA        BUTPUT        3V
85        MF-368        40.4μA        β值,DC1.5KV,2.5A        3V        普及型
86        MF500-1        39.5μA        2.5KV,DB        1.5V,9V
87        MF500-2                2.5KV,5A        1.5V,9V
88        MF500-B        41.5μA        2.5KV,DC5A        1.5V,9V
89        MF500C        41.5μA        β值,2.5KV,5A        1.5V,9V
90        MF848        40.4μA        β值,DC5A,1.5KV        3V,9V        普及型

补充内容 (2024-3-17 16:56):
纠正:
81        MF-126        37.5μA(37uA)        β值,DC1KV        1.5V,22.5V

网友:
不错的万用表资料。

网友A:
谁能集齐了发出来养养眼?讨厌的15V电池

网友B:
     (MF-45    0.5μA    高输入阻抗    1.5V,4.5V*2    普及型),这是什么表,表头灵敏度0.5μA ,太厉害了,不可思议。

网友:
        国产指针表的好资料。

网友:
万用表资料大全。

网友:
当年在煤矿工作时用过MF-108。

网友C:
我一直很奇怪,像40.4uA这种奇怪的值,都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取个整不好吗,强迫症表示难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45    0.5μA    高输入阻抗    1.5V,4.5V*2    普及型),这是什么表,表头灵敏度0.5μA ,太 ...

这个表的主要性能数据:
电流档有:0~1uA

MF45型万用表电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能集齐了发出来养养眼?讨厌的15V电池

其实,15V电池当年卖的还是蛮多的;
只是现在越来越少见了,不过很多网友都用3V(2032)的纽扣电池五节叠加一起,据说不错,我没有实际操作过,毕竟仅仅是电阻X10K档位才能用到,现在使用这个档位的几率变小了。

网友:
鏄ㄥぉ鍦ㄤ竴瀹剁數姹犲ぇ鍏ㄧ殑鍦版柟闅忓彛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表的主要性能数据:
电流档有:0~1uA

    看你提供的电路图原来是用了运放,但是图中表头标出330欧,0.5μA,如果表头是0.5μA,还用得着运放吗?所以我想表头不会是0.5μA,应该是经过运放以后测量灵敏度是0.5μA。应该没有330欧,0.5μA的表头,太神奇。

网友:
国产指针万用电表的好资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提供的电路图原来是用了运放,但是图中表头标出330欧,0.5μA,如果表头是0.5μA,还用得着运放 ...

这是这个资料的说法,看看大家是否还有其他更精准的数据,欢迎探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这个资料的说法,看看大家是否还有其他更精准的数据,欢迎探讨。

    有可能是笔误,是0.5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笔误,是0.5mA。

应该是uA级的,mA不大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uA级的,mA不大可能。

    MF63是运放带动200uA的表头,所以这个表头0.5mA是有可能的,而且是330欧的电阻,至少是几十uA以上。

网友:
MF--63也不错,很喜欢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uA级的,mA不大可能。

MF10 表头内阻三千多欧姆(有个坛友的 MF10 表头据说接近四千欧姆),才得到 10uA 满度,你觉得几百欧姆的表头能做到什么满度,或者 0.5uA 表头内阻会多大 这是指针表,不是光电复射检流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MF10 表头内阻三千多欧姆(有个坛友的 MF10 表头据说接近四千欧姆),才得到 10uA 满度,你觉得几百欧姆 ...

资料都是别人编辑的,那个更准确,需要有多个资料才能核准。
MF10表头灵敏度不低,但是它的最低测量0~10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提供的电路图原来是用了运放,但是图中表头标出330欧,0.5μA,如果表头是0.5μA,还用得着运放 ...

另一份资料对表头灵敏度有了说法,这个应该靠谱:
各型万用表维修常用数据(1)B.jpg

各型万用表维修常用数据(2)B.jp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很奇怪,像40.4uA这种奇怪的值,都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取个整不好吗,强迫症表示难以接受

万能表的基准是直流电流档,其能够测量的最小电流取决于表头灵敏度,为了扩展量程,需要并联分流电阻,以MF-30万能表为例其表头灵敏度为40.6微安,并联分流电阻后电流档灵敏度为50微安,其直流电压灵敏度可以达到20000Ω/V。为了使灵敏度为整数并最大限度的利用其灵敏度,电流表的灵敏度才设计成这样。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这数据来的太给力了!

网友:
我有块MF74

楼主:
MF74真没有见过这个资料。
分享一下你的MF74!

网友:
MF45 -
  《普及型万用电表电路图集》标的那个0.5μA肯定是错的。国产磁电系万用表表头最灵敏的大概就是MF10了,采用的5类强磁场,做到9μA,1200匝/3.9kΩ,动圈重得一弊游丝软得一弊,指针龟速。万用表表头灵敏度国外有5μA、3μA的,张丝表头,已经快到极限了。
   关键是如果0.5μA那它那个场管输入和运放就属于多余了,反而需要降低灵敏度(2MΩ/V,100V量程就需要200MΩ的分压电阻,大电阻很贵的)。
   放大后等效0.5μA灵敏度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差分放大或者运放都可以。黑龙江的DF-1B用的就是全分立BJT的差动放大,做到了0.5μA;贵阳的MF70,用的是场管输入的运放,0.5V档10MΩ内阻,相当于0.05μA的等效表头。MF60/63其实灵敏度可以做得更高,人为控制在200kΩ/V。
   后面那个75μA的参数有可能是对的(如果没有另外一款也叫MF45的无源表的话)。不过这个参数有点奇怪,像是一个10kΩ/V灵敏度无源表的表头。有源表通常宁愿采取低匝数动圈、硬游丝、低灵敏度(几百个μA)、低内阻,以获取比较好的动态,成本也低不是。比如MF63就只有200μA灵敏度,MF60倒是81μA,不过它是强磁的大表头,动圈只有400圈,内阻330欧。

网友(2022-04-16):
统计这么多,辛苦了。

网友E:
请问,500型和MF500-1是不是同一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500型和MF500-1是不是同一个型号?

500型的万用表,外壳差不多,内部电路变化的型号还是不少。
加上生产厂家众多,跨的年代较长,型号的一致性并不好。后缀不同的时候,不同厂家的表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500型和MF500-1是不是同一个型号?

网友E:
我看见列表上有 MF,其实500型,没有MF字母开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见列表上有 MF,其实500型,没有MF字母开头的吧?

你说的是震华的和上四的不带MF;
看看其他的呢,先找一部分:

网友:
我只有其中的6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震华的和上四的不带MF;
看看其他的呢,先找一部分:

哦。一直以为就是500型,原来有MF的

网友:
小时候一直梦寐以求,最终都的不到一台,由于只是业余兴趣。………………省略。最近半年对万用表恢复兴趣。

网友:
这个南京电表厂最失败就是改名。如果沿用南京电表厂加上股份有限公司就很好【据闻现在已经不允许用地名+厂名了】

网友:
南京金川已经将本来的降低一级了。【例如某某大学某某学院】

网友:
如果要区分500型和MF500型,一般500型都是老式外磁表,MF500型都是内磁表,而且两表电路有少许差别。

网友:
我有MF82一台

网友:
我有MF10,12,14,18,47,500,现在平时都用数字表,这些老指针表都打理修整好收藏了。

网友(2024-03-17):
谢谢分享,哪位有MF126的图片看看。

网友:
指针万用表都用MF。其实MF代表什么意思?杭州电表厂的“U”又是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MF-500型是不是MF18的降级版?

网友:
我的买的第一块表 MF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集齐了发出来养养眼?讨厌的15V电池

理论上电压越高测量大阻值,摇表就是最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