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C TX-300收音头 FM时一边声道声音小,一边正常。

楼主(2021-04-09):
TEAC TX-300 收音头 FM时一边声道声音小,一边正常,
AM状态下二个声道都正常,差不多把FM的电解电容都换遍了,
声音还是一边大一边小,

网友:
也许是立体声解码电路的问题

网友A:
功能转换开关需要拆下来清理

网友:
一句话说不清的!

网友B:
elektrotanya.com/teac_tx-500_tx-300_sm.pdf/download.html#dl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ektrotanya.com/teac_tx-500_tx-300_sm.pdf/download.html#dl

感谢了,有电路图应该好搞。

楼主:
求指导思路,手上有几个收音头,都有点小问题,又不是很懂,想搞一个来听下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转换开关需要拆下来清理

好的,我尝试把开关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C:
可能是解码IC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解码IC的问题了,

兄弟的意思的解码IC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尝试把开关清洗一下试试。

需要拆下来清洗。原因是左右声道在转换开关处一边接触不好,老机转换开关铜片一般都覆盖黑色的污渍。给你看一个我修复的机子拆下的转换开关,清洗前和清洗后。

清洗后

清洗后

清洗前

清洗前

清洗前

清洗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拆下来清洗。原因是左右声道在转换开关处一边接触不好,老机转换开关铜片一般都覆盖黑色的污渍。给你 ...

好吧,机器上有四个转换开关,我看那天休息拆下来清理。

网友D:
这个也有可能是发射台的原因。我这儿就有几个FM台一边声音大,一边声音小。看你的描述没说所有电台都是一边大,一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也有可能是发射台的原因。我这儿就有几个FM台一边声音大,一边声音小。看你的描述没说所有电台都是一边 ...

FM是所有电台都是一边大,一边小,切换到AM时候二个声道都正常。

楼主:
经过多方检测,怀疑是解码IC  TA7624P坏了,但是X宝要一百多一块,难搞。

网友E(2021-05-19):
找个便宜的代换上去好了,便宜的解码有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多方检测,怀疑是解码IC  TA7624P坏了,但是X宝要一百多一块,难搞。

解码IC坏的可能极低,既然怀疑解码IC,建议左右声道输出脚与邻近脚位之间刮一刮,原因可能是芯片相邻脚位间积累的粉尘导致弱联通。我曾经旧遇到过一个奇葩现象:一个声道无规则爆音,经左右声道各节点不断互换,最后怀疑到芯片身上。因板子上干干净净,在决定换芯片之前,把芯片左右声道输出脚与临近脚位之间刮了一下,问题立马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便宜的代换上去好了,便宜的解码有的是

有可直接代换的型号吗?还是要改电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直接代换的型号吗?还是要改电路的?

当然要改电路的,看你能买到什么解码集成电路,根据它的pdf自己改一下就好了,这个比线圈好搞多了

网友:
直接把解码输出的左右两端连在一起试试看,声音大小是否一样,或者交换两者接线,声音大小是否反转,判断故障的位置,

网友(2021-06-18):
引用 楼主:
求指导思路,手上有几个收音头,都有点小问题,又不是很懂,想搞一个来听下收音机。

发型号,说故障,帮你搞好。

网友(2024-11-15):
这个有可能声运放集成块有问题,

网友:
这类故障,不要怀疑这个那个,找到解码块电路图,找到信号输出端子,临时用跳线取出信号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