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21-04-09):
需要做一个小东西,有a,b,c,d四个入口网线接口, A,B,C,D四个出口网线接口,通过软件设置,让aC, bD连接等等,就是入口,可以与任意出口相连,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设备,或者一个根线可以与8根线(或者4根线)切换的电子开关

网友A:
可网管交换机  可以通过vlan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网管交换机  可以通过vlan解决

网关交换机可以用串口字符串配置吗,这是一个嵌入式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关交换机可以用串口字符串配置吗,这是一个嵌入式应用

交换机的配置口console就是串口 具体支不支持嵌入式 可以和厂家的工程师交流一下

网友:
听起来和软路由很象,但嵌入式估计还是和楼上建议的那样,用带串口管理的路由器好点,8口,四进四出。对网络功底有要求,搞好了可以远程管理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关交换机可以用串口字符串配置吗,这是一个嵌入式应用

以前都是用串口输入字符串来配置的,嵌入式应用完全可以做,这不是问题。

楼主:
大家的建议对我,挺有启发,网关交换机没接触过,看来的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