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请教师父们关于汽车收音机天线的问题

楼主(2021-04-09):
我车子之前收音正常,后来换过机头,换后一直以来收音效果都不是很好,前几天折腾一下收音机的问题,掰开C柱饰板发现放大器接到后窗玻璃印刷天线的焊点脱落了。不知道是我掰断的还是早就脱落的。
放大器没有单独的供电线路,而主机天线线芯在收音机工作时没有电压输出,按网上的方法,在线芯上加了个小电容,又在电容天线端加了个电感,再通过电感一端输入12V电压,这样放大器就有电了。因为印刷天线焊点脱落,没有很好的办法焊接上去(买了导电银浆胶水,黏性不强,不知道能否粘牢)。
现在暂时放弃印刷天线,DIY一个收音天线,我用一段有线电视同轴线,剥掉屏蔽层露出75CM长的线芯作为FM天线,线芯另一端接放大器,屏蔽层在放大器上接地。
测试发现,效果差强人意,使用手持式收音机能收20多个台的,自动接收只能收七八个台,很多台都锁定不了直接略过,有些收到了的台,说话时还是有噪音,听着很不舒服。
于是拆下放大器以及自己做的天线,再收台,发现效果差不多,意思是不用放大器,不用天线,就留个插头在C柱饰板内,也能收七八个台(有一个107.8的电台拆下后没自动锁定,需要手动调频率才出来)
请教师父们,这会是什么原因?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我的经验供参考:
1.换的机头应该是不是和原车一样型号的?很多后装的机头收音机效果天生就不好,所以收不到几个台的,即使加了很好的天线放大器(如奔驰的拆车放大器)效果改善也不大。
2.自制的天线是放在车内还是车外的?如果放在车内信号差。  如果可以装在车顶上选购金属拉杆的效果好。还有装在车顶不同位置效果有差别,可以通过试试选个合适的位置。
3.印刷天线的放大器和你自制的鞭状天线是不匹配的,所以基本没有放大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供参考:
1.换的机头应该是不是和原车一样型号的?很多后装的机头收音机效果天生就不好,所以收 ...

非常感谢,原车RD9车机,我换了RD45,高低配车子不同,可以认为都是原厂的,原车有放大器,但不知道这个放大器工作不工作,因为用RD45测试是没有电压输出的。可见这个放大器其实应该是个摆设,但不知道厂家为何还装进去。。。还有车友拆开发现,放大器后面天线插头都不插的,居然他用了好几年都不知道。。

自制天线放车顶不太现实。。。也不想打孔装小辫子天线,印刷天线焊点掉了,估计是难焊上了,用了导电银胶,应该不会粘的太牢。还是倾向于用一段导线做天线塞在玻璃缝里。。。因为家用的车机,一条铜丝塞进天线孔都能正常收听,感觉接收能力不是问题,主要是天线了。。

您的第三条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又重新看到了希望,我决定直接试试不要放大器,只要我做的75cm天线看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车载机和天线要求阻抗和波长一致,否则会影响接收效果,后期的机器改进了天线输入端的容抗比,就没这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我待会试试不加放大器,直接接个导线,希望带来惊喜。。。。因为在这之前,我的天线放大器其实也是不带电压的,相当于是个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