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仿真烧写器,误打误撞修复

楼主(2021-04-09):
1.目标板未加电
ICD3Err0045: You must connect to a target device to use
(ICD3Err0045: 您必须连接到目标设备才能使用)

2.勾选由ICD3供电
ICD3Err0086:  Target Device ID(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5440). If you experience persistent
problems communicating, the ICD 3 test interface can be used to help diagnose the problem.
(ICD3Err0086:目标设备ID(00000000)不匹配预期的设备ID(00005440)。如果遇到持续通信问题,ICD3测试接口可以用于帮助诊断问题)

3.目标板加电并勾选由ICD3供电时可正常工作

K1(212G)是检测目标板电源的元件,测K1(212G)第1脚电压约3.27V,第2脚接地,第3脚(对应烧写电缆座第2脚)电压约5V,第4脚电压接近0V;经核对212G的全称应为AQY212G(光耦固态继电器),当第1脚加控制电压并使内部发光二极管充份导通,第3/4脚导通电阻应接近0Ω(规格书描述最大0.7Ω),也就是说第3/4脚的电压应无限接近,测第1/2脚(光电二极管)压降约5.6V,初步判断K1(212G)损坏;TB购买AQY212G更换后实测,读、写、仿真、目标板自主供电、由ICD3向目标板供电,未见异常,ICD3修复。

修复前
因双面都有元件,为避免热风枪拆件时背面元件脱落,拍照留念
修复后
元件在一家高喊“假一赔十”的店铺买的,拿到元件一看 打磨的,测发光二极管压降及输出端的导通电阻,与规格书描述基本一致,也算是良心卖家,因目标板最高工作电压5V,耐压未测。

网友:
这货是光耦??早上修路由器那个4脚的东西研究半天也没搞明白到地是什么

网友A(2022-04-16):
楼主你好,我的ICD3坏了很长时间了,故障现象也是不能对外供电,查了一下光电开关,发现4脚就已经没有电了,再想深入已经很不好查信号了,能将原理图在分享一下吗?2楼那个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的ICD3坏了很长时间了,故障现象也是不能对外供电,查了一下光电开关,发现4脚就已经没有电了,再想 ...

文件偏大,不能上传,给个邮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偏大,不能上传,给个邮箱

我的邮箱是 gaolf_2000@126.com,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邮箱是 ,多谢!

问题解决没

网友A(2022-05-16):
光继电器和高边限流开关都不太好买,云汉商城上卖的,上周才到,为保险起见我把这两个件都换了,满学复活了,多谢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继电器和高边限流开关都不太好买,云汉商城上卖的,上周才到,为保险起见我把这两个件都换了,满学复活了, ...

修复了就好!
ICD3在 MPLAB X IDE 环境只有1个硬件断点,在线调试跑表功能被屏蔽,计算两断点间时间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