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处理函数大家能看懂不

楼主(2021-04-09):
//SB1按一次,LED1状态改变一次
//SB2按一次,LED2状态改变一次
sfr P1=0x90;
sfr P3=0xB0;
sbit sb1=P3^0;
sbit sb2=P3^1;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v;
        v<<=1;
        v|=sb1 & sb2;
        if(v!=0xf0)return;
        if(sb1==0)led1=~led1;
        if(sb2==0)led2=~led2;
}
y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k,d;
        for(k=0;k<ms;k++)
        {
                for(d=0;d<125;d++);
        }
}
main()
{
        for(;;)
        {
                an();
                ys(10);
        }
}

网友:
只会点汇编
看不懂C++

楼主:
看看谁能看懂,难道这是外星人程序

网友A:
v|=sb1 & sb2;//如果按键有按下为0,弹起为1,当按下时间为40ms后,经过 v<<=1;则V会变成0xf0;这种处理确有巧秒之处,但是当两个按键都同时按下时,则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b1 & sb2;//如果按键有按下为0,弹起为1,当按下时间为40ms后,经过 v

还是有些不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