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没有AUX接口怎么办?

楼主(2021-04-09):
手头有一台音质很好的播放器,想连接车子听音乐。
但车上没有AUX接口。
请问蓝牙连接会不会影响音质?
如果影响,买一个点烟器转AUX的接口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A:
拆了找到车机前置芯片,找到RL引出3.5插座就行了啊。

网友:
AUX干扰会比蓝牙大

网友:
蓝牙传输毫无障碍才是吧?

网友B:
和扬声器/放大电路/音源的保真程度比,蓝牙的带宽不是问题。

网友C:
有蓝牙就用蓝牙吧!

网友:
增加AUX功能对玩电子的人来说不是难事

网友:
没AUX就从收音机那下手接,车载蓝牙一般的都不怎么样

网友:
蓝牙不比aux香

网友:
给力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扬声器/放大电路/音源的保真程度比,蓝牙的带宽不是问题。

那还是老老实实用蓝牙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蓝牙就用蓝牙吧!

嗯,还是用蓝牙吧!

网友:
没有就不用吧

网友D:
增加AUX功能对玩电子的人来说不是难事,这话不错,看来楼主也是小白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增加AUX功能对玩电子的人来说不是难事,这话不错,看来楼主也是小白一个

我确实是个小白

网友(2021-06-29):
我就想知道,点烟器转AUX,怎么转的?什么原理?怎么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找到车机前置芯片,找到RL引出3.5插座就行了啊。

对的,我就准备这么搞,车载蓝牙老掉线,烦。

网友(2021-08-04):
蓝牙不比AUX方便很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