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矿机实验初步成功

楼主(2021-04-09):
参照网上的电路搭了3DQ矿机的实验性电路,获得成功,没有天地线收到3个台。声音清晰,比上次搞的1N60P检波的矿机声音大些。网上有人说3DQ检波的声音是失真的,我个人感觉和二极管检波的在听觉上没有分别。

楼主:
线圈是在13.8CM圆筒的蚊香盒上L2绕了30T,L3绕了5T,只作试验所以没绕L1。可变电容是收音机上的PVC薄膜电容。滤波电容用两只2200pF的独石电容并联。耳机是SHH-1舌簧耳机。

网友A:
这个没矿石,得叫无电源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矿石,得叫无电源收音机

嗯嗯,无源收音机。

网友B:
恭喜场管无源收音机获得成功,亲自实践乐趣多。

网友C:
祝贺无源矿机制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无源矿机制造成功!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场管无源收音机获得成功,亲自实践乐趣多。

谢谢老师的鼓励!

网友:
今天分打空,后面不上吧!

网友D:
这么大直径线圈可以直接收到本地强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直径线圈可以直接收到本地强台

没有天线地线,收到本地转播的3个强台,还有2个弱台。

网友E:
恭喜制作成功,如果连接上良好的天线与地线,接收效果应该更上一层楼。

网友F:
恭喜,我也在准备组装一给3DQ作为自己第一台矿石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制作成功,如果连接上良好的天线与地线,接收效果应该更上一层楼。

以后想制作更大些的大环线圈,配合3DQ不用天线挺不错。感觉甩在窗外的天线接了矿机有干扰噪音。而3DQ+大线圈在没天地线的情况下,声音很纯净,没想到可以听到这么纯净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我也在准备组装一给3DQ作为自己第一台矿石收音机

欢迎加入矿机摸索折腾队伍,3DQ制作的无电源收音机灵敏度很高,声音很纯净,没有干扰噪音。

网友:
我就想问问,现在还折腾这个还有什么用?

网友G:
图上是3EQ,,,,,

网友:
有几个拆自电视高频头的场管,不知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上是3EQ,,,,,

3DQ和3EQ的电路是一样的,管脚位置是一样的,

网友H:
不错 恭喜 初听矿机是很兴奋的 机器挺漂亮 加分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 恭喜 初听矿机是很兴奋的 机器挺漂亮 加分点赞

谢谢夸奖,制作得太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