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机异响怎么处理

楼主(2021-04-09):
最近新装一台胆机,6J8P-6P3P,6J8P标准接法,听感可以,开机时没问题,就是关机时“拍”的一声响,怎么处理比较好?先谢谢了

网友A:
电源开关上并联一只灭弧电容试一下。
6J8P标接增益较高,电源钮子开关关断时候如果机械震动较大,也有可能使6J8P产生麦克风效应,那就只好换用震动轻的电源开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开关上并联一只灭弧电容试一下。
6J8P标接增益较高,电源钮子开关关断时候如果机械震动较大,也有可能 ...

灭弧电容多大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灭弧电容多大合适?

随便找一只耐压够了的安规电容就行,比如0.22的。

网友B:
在电源滤波电容上并联一只360K ~1M泄放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滤波电容上并联一只360K ~1M泄放电阻试试。

现在扼流前后的电容上后各并了一个100K,还是有“拍”声,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用拔插头的方法断电看看还有没干扰?

网友C:
收音机关机为什么没有声音,因为关机时电位器处在音量最小位置。在电源开关并一个0消火花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音机关机为什么没有声音,因为关机时电位器处在音量最小位置。在电源开关并一个0消火花电容。

谢谢白版指教!

楼主:
最终并一个0.47/~250V(~)的·安规电容解决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