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游标卡尺的待机电流是不是有点大?

楼主(2021-04-09):
工作电流才16.91uA,待机电流却是15.24uA。难怪卡尺放一段时间就没电。

网友:
我的也是放三,四个月就没电了,后来干脆看刻度,反正量啥也不用那么精确。

网友:
我也有这感觉。

网友A:
这是微安吧

要是微安 就不算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微安吧

要是微安 就不算大啊

是的,只是吐槽待机电流和工作电流相差无几。

网友:
搞个广陆的看看......

网友B:
我测试了一个,0.1mm的塑料游标卡尺,好像十几元买的,工作电流15.4微安,关机14.4微安。LR44电池,去年9月买的到现在还没换过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了一个,0.1mm的塑料游标卡尺,好像十几元买的,工作电流15.4微安,关机14.4微安。LR44电池,去年9月 ...

我这个没有logo的,卖45元,电流大一点。工作电流24uA,待机电流21.44uA。

网友C:
这种卡尺待机不是真待机,只不过是屏幕显示空白而已,所以电流基本不变。

网友D:
问题来了,质量不错,价格适中的数显游标卡尺哪家值得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来了,质量不错,价格适中的数显游标卡尺哪家值得推荐。

都是参不多。

网友(2021-05-22):
引用 网友C:
这种卡尺待机不是真待机,只不过是屏幕显示空白而已,所以电流基本不变。

的确如此,几个月电池就完蛋了。
要不改个外接7号电池??

网友:
回家我也试试

网友:
电流这么小,一个满电10μ电容都可以供电足够测量了吧。加个电容与小按键用一次充电一次,电容放电完就会绝低关机。

网友:
本来打算买一个,叫你怎么一说,不适用,不买了,手头有个看刻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