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7单端的阴极电阻用50V47uF可以吗?

楼主(2021-04-09):
电路图上是100V100uf的,手头只有50V47uF能用吗?
谢谢。

补充内容 (2021-4-10 10:33):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电容。

网友:
和阴极电阻大小有关,阴极电容和电阻大小相乘再乘以6.28,得到的数字的导数就是低频截止频率。

网友:
我也是手头有什么上什么,后来发现用国外的电容的确是声音好听点,50V本来就够耐压了,但是如果烧了阴极电阻就不敢说了,我也试过烧阴极电阻测量电压很高,但是我用的250V的电阻,有请楼下继续....

网友:
阴极电阻50V47u,一头雾水。

网友:
电容器非常便宜,没有必要询问。直接用就行。为了功放管安全,最好用100伏的。至于容量,50微法足够。

网友A:
“阴极电阻用50V47uF”,应该是阴极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阴极电阻用50V47uF”,应该是阴极电容吧?

阴极电容,不好意思,笔误,感谢指正。

网友:
我选用的2款阴极电容:

网友:
阴极电路R;C的計算
阴极电阻Rk为::Rk=Ek(伏)/(Iao+1s)(安)。   式中之Is为电子管的帘柵电流,可从手册中查出。Iao为屏流。Ek为阴极电压。
阴极电容Ck可选得使它在最低工作頻率fo时容抗小于Rk的1/10~1/20, 即Ck=(10~20)/(2ΠfoRk),  Π=3.14 输入法不咋地,像俄文字母的П又像英文字母的n、耐压≥1.5*Ek(伏)。

网友:
47的应该不够,耐压只能说勉强够,遇到自激什么的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