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许老师lcr制作出现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10):
请问许老师,朋友给我一块PCB,我把装好了,来校准时发现40R处和1M处校准不到,是不是装错了元件还是电路板问题,有没有正确原理图发一下.
详细如下:40R显示123R,怎么也调不小了.1M显示7.8M了怎么也调不小了.但10K 1K,3K,114电阻电容测试很准.就是40R和1M测试不准

1M校准不了,

1M校准不了,

114测试OK

114测试O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除了滤波电容其余都是

我看到其他网友的拆机图片,同惠的手持表基本没有用CBB电容,就是普通的陶瓷电容。

网友C:
如果焊接正确,不用校准,就基本准确。

.1Mohm,其实是100k,测量个100k的进行校准
Z0   测量个40欧姆的进行校准

网友B:
先查下基准电阻对不对,40R再查下继电器。

网友D:
多半是电容选材问题,我的电桥焊完才发现电容的问题 应该全用独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下基准电阻对不对,40R再查下继电器。

好像我的继电器不工作似的,没有见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半是电容选材问题,我的电桥焊完才发现电容的问题 应该全用独石的

兄弟,我这个板全部是0805贴片,电阻基本上0.1%,1%,电容5%
除开电容是淘宝商家发错了,电客没有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焊接正确,不用校准,就基本准确。

.1Mohm,其实是100k,测量个100k的进行校准

是的,按默认校准基本上0.5%精度,就是40r实测1百多欧,1兆测出7.8兆。
我不知道是PCB线路有问题,还是我装错元件.发贴问下,希望少花时间少走弯路.
3K,1K,9K,和电容114实测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按默认校准基本上0.5%精度,就是40r实测1百多欧,1兆测出7.8兆。
我不知道是PCB线路有问题,还是 ...

你拍个照片看看
pcb版
40-1k-10k-100k对不
继电器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拍个照片看看
pcb版
40-1k-10k-100k对不

接了,不是40-1K-10K-1M吗,我看校准手册.还有3K-9K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了,不是40-1K-10K-1M吗,我看校准手册.还有3K-9K

100K才对。四档量程。

负电源是怎么供电的?
继电器用的好像是负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多半是电容选材问题,我的电桥焊完才发现电容的问题 应该全用独石的

电容不能用独石,要几十涤纶或CBB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K才对。四档量程。

负电源是怎么供电的?

100K是吗,我想100K可能显示780K调整不了.我负电源是7905供应的.哪个TDA2030A说是单电源供电用,我拆了.直接用双电源AC9V供给,然后经7805/7905稳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能用独石,要几十涤纶或CBB

电容用X7R材质了.三星的.不是5%,就是10%.我觉得电容应该可以了.

楼主:
你们有确定正常的原理图吗?我校对有没有装错误或者线路板有没有问题.
咋晚我看许老师贴看到3点钟.都没有那个正确最终版的.

网友E:
1,你这个和许老师的原版差别太大了。估计许老师本人都不会给你解答。
2,楼上有坛友说要用CBB,看你的回答,可以看出你还是没有理解为何要用CBB。按说,你已经在做电桥了,应该知道电容的一个重要参数D。
3,100K档标准电阻是100K,前面坛友已经说了,应该问题不大了
4,40欧档,前面也已经提到了继电器不动,一方面,查 为何不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先连接触电,调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过校准,如果正常,就只要查出继电器为何不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你这个和许老师的原版差别太大了。估计许老师本人都不会给你解答。
2,楼上有坛友说要用CBB,看你的回答 ...

谢谢,肯定人家仿造的吧!我当然知道这个CBB,这是我的板不是直插的,全部是贴片的

网友B:
100k挡不对,基准电阻没问题的话看看R56是不是焊错了,还有你先把电路检查个5_10遍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挡不对,基准电阻没问题的话看看R56是不是焊错了,还有你先把电路检查个5_10遍再说

好的,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准备买一个呢,淘宝哪家???

等我搞定了,才敢介绍你玩,.

网友A: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LCR表什么位置的电容必须用CBB?什么原因?谢谢!我也准备做个手持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LCR表什么位置的电容必须用CBB?什么原因?谢谢!我也准备做个手持表。

除了滤波电容其余都是

楼主:
今天对了一下,与原版确实不同,R57是10K,后来改20K,太乱了.也不知那个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挡不对,基准电阻没问题的话看看R56是不是焊错了,还有你先把电路检查个5_10遍再说

40欧实测才4欧左右,1兆实测7.8兆,你说基准r56是1K,可我电路图不一样.发现R57 10K要改20K,会不会有关系.

网友E:
基准电阻也就是下臂电阻Ra1-Ra4,分别是40,1K,10K,100K。

R56----1k,R57------------20k,是准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0欧实测才4欧左右,1兆实测7.8兆,你说基准r56是1K,可我电路图不一样.发现R57 10K要改20K,会不会有关系.

R56不是基谁电阻,你先把4个基准电阻找准了测下阻值再说,R5710k还是20k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40欧实测才4欧左右,1兆实测7.8兆,你说基准r56是1K,可我电路图不一样.发现R57 10K要改20K,会不会有关系.

R56是以前换电阻换错了换成10k的了,发现只对10ok挡影响巨大,所以推荐你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40欧实测才4欧左右,1兆实测7.8兆,你说基准r56是1K,可我电路图不一样.发现R57 10K要改20K,会不会有关系.

还有你这个最好测下输出峰值超没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兄弟.明天对下原理图

这个是许老师的原版电路图:

网友:
看下焊接的电阻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准电阻也就是下臂电阻Ra1-Ra4,分别是40,1K,10K,100K。

R56----1k,R57------------20k,是准确的。

那基准没有错,只是40R我用了47R,如果R57是20K确定的话,我把R57换了20K

楼主:
先谢谢各位兄弟了,今天偷偷对了原理图,因为还要工作上班,发现Q1是8550装成8050,Q2,Q3,Q4是8050装成8550,我把它们纠正回来了,现在40R档于我用39.702R去校准的.但最大只能调33.821R,怎么也调不到39.702R.
另外发现继电器没有工作,100K档我用110.2K去校准的.但最小只能调144.35K,怎么也调不到110.2K.然后我故意把按制继电器的8050的CE脚用镊子短路一下,继电器可以工作.用镊子短路让继电器工作情况下,100K档可以调整到110.2了.说明了继电器不工作还是问题了,不知道装了8550后会不会烧坏CPU的引脚呀.明天将对下电阻有没有错.

网友B:
40R挡用47R基准肯定调不好,差的太多了,按许老师的说法最多可以调千分之8,还有你那个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的,4052用了几个?

网友E:
你还是没有看懂原理图,为什么要加继电器 ?继电器在什么时候工作?
许老师电桥档位的切换用的是COMS4000序列电子开关,有一定的内阻,在最小档位(40欧)对电路性能产生影响,因此,在电子开关上并联了继电器触点。100K档位继电器不会动作的。
100K档,继电器触点闭合,等于基准电阻是40欧了。怎么可能正常能?你的电路问题还有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其他网友的拆机图片,同惠的手持表基本没有用CBB电容,就是普通的陶瓷电容。

许老师的说明里有对电容的要求,我最开始全部用的独石,温飘非常严重,换了电容后基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R挡用47R基准肯定调不好,差的太多了,按许老师的说法最多可以调千分之8,还有你那个继电器是怎么控制的 ...

你好,我另外朋友装了确实继电器工作.你看电路图由P2.4输出控制继电器的,我明天把47R换39R试试.现在就是40R和100K误差大.也是用1个4052,2个4053
另外ZX上臂要装吗!多少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其他网友的拆机图片,同惠的手持表基本没有用CBB电容,就是普通的陶瓷电容。

看论坛确实要CBB电容,不然数字跳变大,温漂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没有看懂原理图,为什么要加继电器 ?继电器在什么时候工作?
许老师电桥档位的切换用的是COMS4000 ...

我确实没有看透原理图,要加继电器是防止4052不导通工作,现在就40R和100K误差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其他网友的拆机图片,同惠的手持表基本没有用CBB电容,就是普通的陶瓷电容。

那不一定是普通的陶瓷电容,说不定是COG或者NP0电容,这种电容的温飘比CBB还小。普通的陶瓷电容X7R温飘比CBB大多了。独石电容一般就是X7R材质的。

网友G:
原理不懂,我用的是许老师分享里面的PCB板子在立创打样,然后装的时候按照那个2004屏的元件安装,刷的是2004屏的固件,没有发生问题。电阻和电容都按照建议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另外朋友装了确实继电器工作.你看电路图由P2.4输出控制继电器的,我明天把47R换39R试试.现在就是 ...

继电器由P2.4脚控制,那么你烧的固件是那来的?一般的固件应该是2.1;2.2控的,RX上壁就是侍测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理不懂,我用的是许老师分享里面的PCB板子在立创打样,然后装的时候按照那个2004屏的元件安装,刷的是200 ...

你好!我这个电路图显示就是立创画的,怕搞事我划掉了。你的原理图相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由P2.4脚控制,那么你烧的固件是那来的?一般的固件应该是2.1;2.2控的,RX上壁就是侍测器件。

PCB板买一起配送的.
今白天我对下原理图电阻,电阻对过我没有用错。
1.我将R57(我电路图R69)10K改成20K.
2.47R改回39R,因手上只有39R.
3.写成你给我的资料里面的5.5 2004的ROM

40 1K 10K  100K.四档可以在标准值内了.但9K核准出问题.最后只能100HZ频率内可以测试准,其它两个频率不行.

40R  100K可以标准内,怀疑是我将47R换回40R原因吧!明天写回配送的来再看看

网友B:
C24容值调大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4容值调大一点试试

你好,谢谢兄弟
你讲的C24是我发出电路图1N吗?
9K核准不到是这个G2B
除了9K的G2B没有校准好外.其它可以
实测3K就是1KHZ测出来才300几欧.

网友B: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电桥,5.5版本的固件2.4脚不会输出控制继电器的电平,再一个你的电路图中正弦波输出回路比原版有改动,输出峰值196mv?当年许老师多次强调7.8k输出峰值不能超过180mv,所以我建议你最好找pcb板的原作者要固件重新烧录再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兄弟
你讲的C24是我发出电路图1N吗?
9K核准不到是这个G2B

c24对应你的图上是c17,许老师原版为332,图上为102,该电容容值对7.8K状态下输出正弦波的峰值影响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电桥,5.5版本的固件2.4脚不会输出控制继电器的电平,再一个你的电路图中正弦波输出回路 ...

确定是有改动,是的重新写入配来的固件,会不会我把控制继电器的8050装错了8550.会不会烧坏P2.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4对应你的图上是c17,许老师原版为332,图上为102,该电容容值对7.8K状态下输出正弦波的峰值影响较大

好的,明天我试试,有空测试下输出正弦波的峰值,测试输出正弦波的峰值是夹在P1.3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有改动,是的重新写入配来的固件,会不会我把控制继电器的8050装错了8550.会不会烧坏P2.4脚

你量一下不就行了,测试夹短接5v,断开0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我试试,有空测试下输出正弦波的峰值,测试输出正弦波的峰值是夹在P1.3吗?

搁测试夹那量就行。

网友E:
你现在测试40,1K,10K,100K,正常,3K,9K不正常。我怀疑倍数放大电路,有装错的地方。就是31楼电路图,U2c---U2d之间电路。

U2c是放大倍数是1和9.-------------------9倍放大    看你的图纸,好像错了,16K和2K,你写了18K,变成10倍放大了。
U2D的放大倍数是1.44和4.32.------------------选频3倍放大。选频电路参数改变比较大,16K,变成15K。7.8KHz,改动更大10n+1.5k和10n+2.7K ----------------20K +1n

输出滤波电路的参数也和原版,改动较大。这些改动是否单独进行测试验证过。否则和软件不匹配,你调试就象进入迷宫。。。。。。。。。

楼主:
是呀!当时买这个板,不是很贵,买元件安装花百元钱.也花几天时间安装.安装完后测试好像很正常,测0.11UF电容与我公司专业电桥对比也很接近,当时很兴奋很兴奋!可当我转换7.8K测试0.11UF才0.0876UF我觉得应该有问题.于是向大家请教确认,各位前辈各种各方法指导.于是发现装错Q1,Q2,Q3,Q4之间极性,需要装N不小心装P,需要装P不小心装N.并且各种尝试.到目前为止,总是想为什么继电器不工作.当我再向卖我兄弟确认,因为买这块板,我和他已经成为了朋友,他说他自己安装了(因这块也不是他设计的),继电器开机就会吸合又释放下.
于是今天拔下来CPU.将40直接到25脚P2.4发现继电器吸合正常,会不会我装错8550把CPU这个25脚搞坏了吗?
这么脆弱吗!不敢相信呀i
我把手上STC89C52RC也写入这个程序进去,虽然C52RC容量不够,写完了插入STC89C52RC后开机发现开机时有吸合声音.但没有显示,可能时钟不对吧!弄到这样初步判断新买的CPU坏了可能.今天下单再买2个STC12回来,待回来试的结果再告诉大家.

网友:
三极管与IO口中间有4.7K电阻,直接接电源或地都不可能损坏IO口。不是电池供电,集电极电阻还是不要的好。是不是集电极电阻太大了,影响继电器的动作。这个继电器控制和许老师原版及兼容版固件都不同,一定要修改固件的。很有可能是固件问题,再次强调继电器是在基准电阻是40 的时候才动作,其他档位不动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那不一定是普通的陶瓷电容,说不定是COG或者NP0电容,这种电容的温飘比CBB还小。普通的陶瓷电容X7R温飘比 ...

但是对于耦合用途的电容,负载是1Mohm(运放输入端),电容温漂即便是x00%,也对耦合效率没有影响。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但是对于耦合用途的电容,负载是1Mohm(运放输入端),电容温漂即便是x00%,也对耦合效率没有影响。

实际装机除输入4个用薄膜外,其余全部贴片电容。除极值测量(1uH之类)小数跳动2-3字外,未见其他异常。个人以为,相对同一通道,电容的影响对V、A测量是相同的。输入应该也能用贴片,唯一想到的是否有相移影响,但应不会对主参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实际装机除输入4个用薄膜外,其余全部贴片电容。除极值测量(1uH之类)小数跳动2-3字外,未见其他异常。 ...

你说的输入4个电容是指下面图中红框内的电容吗?
有没有试过这4个电容也用陶瓷电容会出现什么现象?
理论上分析,负载1M时,电容容量的变化对相位的影响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输入4个电容是指下面图中红框内的电容吗?

有没有试过这4个电容也用陶瓷电容会出现什么现象?

是,实际用CBB。换成贴片没试过,原因见回复。其次,见过几种台式LCR拆机图片,输入是用CB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对于耦合用途的电容,负载是1Mohm(运放输入端),电容温漂即便是x00%,也对耦合效率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测试40,1K,10K,100K,正常,3K,9K不正常。我怀疑倍数放大电路,有装错的地方。就是31楼电路图,U2 ...

把改动的软件放进ROM后,继电器可以工作了.现在3K,9K这两个地方校准没有反应,即按XR无作用,3K校准可以显示3K,但按XR无作用.9K校准可以显示9K,也是按XR无作用,到G2B显示70多K,用100HZ实测基本上准确,1KHZ实测基本上不准确,但实测10K以上可准确,转换7.8KHZ时继电器跳动着无法锁定.现在情况就到这样.图纸上16K写着18K.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把16K改成18K呢!
大家认为那里还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改动的软件放进ROM后,继电器可以工作了.现在3K,9K这两个地方校准没有反应,即按XR无作用,3K校准可以显 ...

你先整回原版的5.5固件试试,或者找这个改版的作者要他编译好的可以正常使用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整回原版的5.5固件试试,或者找这个改版的作者要他编译好的可以正常使用的固件。

就是原版5.5情况下加入我发出来增加部分,已经放进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原版5.5情况下加入我发出来增加部分,已经放进去了.

用别人编译好的hex文件,别加增加部分,这种情况下继电器工不工作先不管,能不能调教到准确值先不管,先看看各项目能不能调,调的范围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别人编译好的hex文件,别加增加部分,这种情况下继电器工不工作先不管,能不能调教到准确值先不管,先 ...

1.各按键正常,显示正常
2.Z0 :000"   "Z1 :000"   "Z2 :000"校准正常
3."R1 : 40"接入39R电阻,可以校准至电阻标称值,但已经调整最小值,调整幅度非常小
4."R1X: 40"【  40R相位】                                                可以校准至相位0
5."R2 : 1k"  "R2X: 1k"    "R3 :10k"   "R3X:10k"  "R4 :.1M"  "R4b:.1M"   "R4X:.1M校准正常
6."G1 : 3k"  接入3K电阻,可以校准至电阻标称值
7."G1X: 3k"  接入3K电阻, 可以校准至相位0
8."G2 : 9k"    接入8.8K电阻, 可以显示8.8K,但按XR无作用.
9."G2b: 9k"   接入8.8K电阻, 直接显示70.52K按XR也无作用.
10其它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1.各按键正常,显示正常
2.Z0 :000"   "Z1 :000"   "Z2 :000"校准正常
3."R1 : 40"接入39R电阻,可以 ...

把他用的ROM发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1.各按键正常,显示正常
2.Z0 :000"   "Z1 :000"   "Z2 :000"校准正常
3."R1 : 40"接入39R电阻,可以 ...

hex文件,我用我的电桥测试一下

网友E:
前面已经说了,9倍关键电阻是16K:2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已经说了,9倍关键电阻是16K:2K

看来是有关,我将16K改成18K看看,或者将1K改2K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有关,我将16K改成18K看看,或者将1K改2K

9倍放大,要求是尽量比例准确,8:1的关系,怎么能随便改呢?完全看不懂你的回复,要16K和2K。不能随便改,必须是8:1的关系。18K:1K=18:1,18K:2K=9:1 ------------都不对的。必须和软件的9倍放大一样。

楼主:
哦哦哦!今天我对了一下线路,发现pcb印刷R39/R40非常靠近,R39/40装反了.按原理图R39是16K,R40是1K,但PCB位置反了,反转回来就感觉正常.至于美人鱼999说的要一定8:1的关系,怎么设计者会相差这么远也放出来让人装.明天把1K改2K会不会更好

补充内容 (2021-4-26 23:49):
打错了,R40是2K

网友:
高手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