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车带T的好不?

楼主(2021-04-10):
换车,没有用过带T的价格要多些,但看有的说会积碳严重?想入手,优缺点有什么?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来来来,现身说法
雪佛兰创酷1.4T+6AT
15年5月买的,到目前为止整6年。
跑了18W公里还多一点。
保养银美孚或者嘉实多极护。7500~10000Km保养一次。4S或者途虎保养。
火花塞和变速箱油每5W换一次循环机。
刹车油和防冻液每两年换一次。
发电机皮带10W公里换一条。
以前节气门洗的勤快一点每次保养洗一次。现在每次换火花塞的时候清洗一次。自己动手。
油耗看心情(开车人的心情)。定速巡航跑高速最多可以750KM
全部市区大概500Km。
总结,带T很成熟。
如果2.4L和1.4T让我选,我选2.4L--------------√
如果2.0L和1.4T让我选,我选1.4T
如果2.4L和1.6T让我选,我选1.6T
如果2.4和2.0T让我选,我选2.0T
如果1.4T和2.0T让我选,我选2.0T

网友:
积碳主要是现在流行的缸内直喷的事,“T”可不背锅。

网友:
用10年的别买带T,买车后6年内要换车的买带T的

网友:
turbo。动力强一些

网友:
没事,带T的车现在是潮流,积碳应该不会的。
理论上可以省点油(低速的时候),但可能机油以及后期的维护费用稍高。

网友:
T方案是产品生产的低成本方案,不争论。

网友:
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其目的是为了以小排量达到到大功率的目的
说通俗点就是给发动机打鸡血。从技术上来说,现在很成熟,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
其优点是动力足,提速快;但是缺点是发动机结构复杂,保养要求稍高。
至于是否需要,看个人需求及喜好,正规汽车无论用什么发动机,都能满足其设计指标。

网友:
涡轮车普遍存在缺机油问题
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大排量自吸,2.4 3.0 3.6

网友:
大排自吸是最爱,但国家政策有限制

网友:
买涡轮车最好买混喷的,直喷的积碳是难免的

网友:
买了二手绅宝D70  1.8T+5AT爽的很 1500转跑90公里,市区油耗10个往上,高速8个油 。实际测出来的

网友:
1202年了还在纠结这个问题。主流车型,除了日系弱机和入门级小车,谁还在用自吸发动机。

网友:
我2012年的明锐1.4T,9年了没毛病,积碳神马的只是个传说。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管他带啥!

网友:
我的头像中这个小奥拓马上13万公里了,1.4T,动力杠杠的,油耗百公里冬天6.5L,夏天7L以下。
4年多,换过一个前轮轴轴承。
其它日常保养更换的不算坏件。

网友:
现在带T的多

网友:
肯定买带T的,不用想

网友:
市区走的多应该自吸好,带T只是涡轮增加内燃机空气而已,听说容易织碳。

网友:
我的直接用充电的

网友(2021-05-20):
看需要不需要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现身说法
雪佛兰创酷1.4T+6AT
15年5月买的,到目前为止整6年。

我这么选 ,大排在高速工况还是比较从容的。
如果2.0L和1.4T让我选,我选2.0L

如果2.4L和1.6T让我选,我选2.4L

网友:
主流了,买吧没啥毛病

网友(2022-03-11):
这个就是电脑CPU超频一样的,本来是小排量动力差,没办法加个T,发动机工作环境恶化,在高温中工作,长期用当然有问题,汽车厂当然开心了,就像手机现在用的OLED屏一样,寿命短,用几年问题就来了,换个T得一万多,厂家当然开心了。用个三五年换车,当然是用带T的,如果是准备一车用个十个八年的,还是自然吸气的好,故障少好多。

网友:
理论上增压的维护成本高点吧。看你长跑市区还是高速,平均时速30km以下不能体现废气涡轮增压优点吧,比自然吸气肯定节油,排量小啊。具体选车最好找该发动机工况图看看。

网友B:
T  本来是用在船舶和火车的柴油机上的,他们工况是转数基本恒定,涡轮能达到最佳效果,应用在汽车上,因油门不断变化,致使涡轮增压效果不可能达到理想状态,甚至发生积碳现象
  我就琢磨为什么设计师不直接在进气口安装一台鼓风机,便宜还好维护

网友:
涡轮增压容易积碳多印象应该是大众造成的,实际上二者毫无关联,因为涡轮增压也可以搭配进气歧管喷射,只是大众的发动机涡轮增压和缸内直喷分层燃烧是标配,所谓TSI或者TFSI发动机。但是仍然有很多涡轮增压配合进气歧管喷射的发动机,比如老红旗H7,1.8T和2.0T都是进气歧管喷射,13年的那些车都十来年了,也没听说有机碳或者有啥问题。结论是如果买大众车,反正多少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买别的品牌还得看具体情况,国产车采用增压发动机也有年头了,不也没啥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  本来是用在船舶和火车的柴油机上的,他们工况是转数基本恒定,涡轮能达到最佳效果,应用在汽车上,因油 ...

只是内燃机车的涡轮没有泄压阀而已,这些设备不采用带泄压阀的原因是最大功率时强化系数高,并且为了压力值用的都是中等涡轮。现在的涡轮增压车型要么降低迟滞用小涡轮,起压快但是压不能太高,所以要设计平台期设计泄压阀(否则涡轮就飞车超转了),要么是大涡轮高功率版本配合轻混,这些主要是压力值打起来以后怕发动机承受不住所以也得设计平台期。本质上是因为小型汽油发动机转速变动范围大在1:6~1:10的样子,导致发动机工况区间宽,涡轮转速不容易协调等原因。对于内燃机车来说,柴油机惰转速度也就是300-400转,高速机在400转以上,中速机最大转速也就是900-1100,高速机最大转速也就是1200-1500,显然,内燃机车柴油机的有效转速区间也就是在1:2-1:4之间,这个比例很小,所以涡轮不需要泄压,由此带来的好处是扭矩十分线性和转速成正比,功率基本上以平方关系增长,容易设计。

网友:
带T的故障在15万公里就多 了,因为这个增压气的选转速度太快了。新的不知到老的我单位的1100转的柴油机时不时的烧节了因转速在俩万多转。动不动的就坏了就是那个轴爱坏。机油用的也贵在说发动机的转速不到三千转增压器没啥作用,你想想三千转都跑120公里了在往上跑是要罚款的吧?

网友:
油价越来越高,自吸越来越没吸引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