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自制锗管功放

楼主(2021-04-10):
都说锗管音质好,经不起诱惑,画板,买件,焊接,调试,一气呵成

网友A:
这两个3AD6做梦也没想到老了还有个贴片电阻当伴郎

网友(2024-09-15):
引用 网友B:
3AD6的頻响只到4KHz。

3AD6的頻响只到4KHz。

有点掐头去尾了吧?

网友(2023-10-26):
一个截止频率为4kHz,一个频响为4kHz?哪个给你说这话的勇气?仔细看看是什么字母为4kHz?它与fT有何关系?搞明白再来发表你的高见,不要误导初学者!

网友:
3AD6截止频率只有4kHz,太差了。高音放不了,锗管毕竟过时了。

网友(2021-04-10):
那音质怎么样?

网友C:
都说锗管音质好,你说说音质怎样?

楼主: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锗管音质好,你说说音质怎样?

只能说独具风格

网友D:
输出功率不大?不用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功率不大?不用散热片?

因为手底下没有散热器,所以只能降电源电压和功率使用

网友:
这管的频率特性谁用谁蛋疼

网友:
老式台式收音机的味道吧呵呵

网友:
这印刷线路板也是自制的吗?这焊接技术真了不得!

网友:
楼主把电路图 附上就更好

网友:
不是当年那个味道。

网友E:
1,先问一下,小板子那里有卖,2 ,要找回原味道电路板上的其它管子也要上锗材料的锗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功率不大?不用散热片?

使用低电压,功率不大的情况下是可以不用散热片子....

网友:
这种管子和这种推挽电路在20V左右的电压,输出功率在大于3W时,声音还是不错的,其中、高音、低音比6P1和6P14 要好些.....个人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先问一下,小板子那里有卖,2 ,要找回原味道电路板上的其它管子也要上锗材料的锗管。

小板子是我自己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板子是我自己画的

知道了,谢谢。如有多就给让两块。

网友(2021-07-15):
抽屉里还有两只69年上海产的3AD6,80年旧机器上拆的。后来探亲路过上海上买了两只二等品(厂次)管想做立体声功放,但锗管娇气,不小心就烧,搁置了。不久就被耐操的硅管替代了。一放几十年......

网友:
锗管导通压降0.2-0.3V,比硅管0.6-0.7V低,理论上非线失真要好些,缺点是温度特性不好,穿透电流也大,工作电压低。

网友:
全部用锗管,再加上温度补偿

网友:
多年前做个3AD6推换功放,音质一般般,后来也装过3DD15硅管功放,装过国产5G37功放集成块,音质还行,但不耐用,早早坏了,在后来2030,1875都玩过,包括1875BTL,1875音质还是不错的,最后还是玩了成品功放,业余制作与成品功放差踞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居然还用上了芝麻粒电阻。手艺精湛。这个电路板用的什么软件?

加上散热片可以提高功率,3AD6不加散热片只有一瓦左右,加上足够大的散热片可达十瓦。

网友:
很多年前,家里熊猫31H4黑白电视机的伴音电路就是用带输入变压器的OTL电路,两只3AX63做功放管,由于空间耦合的关系总是有点哼声,最后拆了,改用黑白电视机的场输出塑封管做了无变压器的OTL伴音板,喇叭里再也没有那种哼声,音质还好一些。
这些玩意儿,只可能恋旧玩玩而已,效果也就那样,

网友(2021-11-05):
锗管最关键的地方散热,锗管的温度比硅管差好多,一定要加散热片才能发挥出效能。

网友:
搞得不错电路呢?

网友B:
3AD6的頻响只到4KHz。

网友(2022-01-05):
多年前做个3AD6推换功放,音质一般般,后来也装过3DD15硅管功放,装过国产5G37功放集成块,装过NE5532前置的STK4191 功放,音质还行,3DD15不耐用,早早坏了,在后来2030,1875都玩过,包括1875BTL,1875音质还是不错的,最后还是玩了成品功放,现在除了数字功放,模拟的全扔了。

网友:
配件都不好找了!竟然还哟有个贴片

网友(2022-05-31):
请问下这个板子最终有改大功率吗,大管可以尝试用欧洲管。不知道有没有板子出,想买一套来听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3AD6做梦也没想到老了还有个贴片电阻当伴郎

当年买不起的好东东,你的描述灰常幽麦。

网友G:
天津产的海鸥四用机上就是3AD6推挽输出,配大变压器、5吋喇叭,觉得声音还挺好的呀,收音机4k  以上的音频也基本没有多少了吧?

网友(2023-10-20):
楼主有电路图吗?

网友:
看着像是个搞笑的东西!

网友:
想起以前我也做过,开机的时候喇叭扑通扑通的响。

网友H(2023-12-28):
引用 网友G:
天津产的海鸥四用机上就是3AD6推挽输出,配大变压器、5吋喇叭,觉得声音还挺好的呀,收音机4k  以上的音频 ...

海鸥四用机上的变压器是锗管功放中最大的吗?想搞个小锗管功放,变压器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海鸥四用机上的变压器是锗管功放中最大的吗?想搞个小锗管功放,变压器难搞

海鸥四用机上的那个变压器确实是我见过的收音机锗管功放中体积最大的了。
如果自己能绕,就买好铁芯做一个(电子管区有3夹2,,,不同绕法);
如果不想自己绕,在电源电压相近的情况下,找一个台式收音机的大输出变压器,自己计算好阻抗匹配下的工作点就行了。
最凑合的情况是找一个变比合适的电源变压器代用,收音机为音源时频响足够足够了。

网友:
3AD6系列参数

网友:
我用过的使用3AD6的功放,即使是正品,较大功率长时间使用后,穿透电流会大幅增加。

网友(2024-09-15):
早年的许多电影放映机就是用的3AD6(FK-162-15W)和3AD30( 飞虹牌V-15A)   2场电影放下来功放绝对没问题。音质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