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有见过这种奇葩的AV接口吗?

楼主(2021-04-11):
请问各位大佬,有见过这种奇葩的AV接口吗?手持电视机上的,不知道叫啥接口,谢谢。

网友:
卡西欧,老外的东东,就是奇葩

网友:
估计就是普通的1.27mm间距的排线吧。

网友:
以前厂家为了卖自家配套组件 设计的稀奇古怪非标准插口  欧洲标准的电视插口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像第二根和第四根是信号线 剩下的是地线

网友:
可以理解啊,本身机子太小,装个通用的AV接口装不下啊,只能这样解决咯,买新机时大概率是送了一根接这个接口的线的

网友:
所以秦朝搞车同轨书同文

网友:
类似于电脑的串口接口,12V或5V的正负极针,两个上行于下行信号针,一个接地兼屏蔽针,共五针(公)。新机应该带母头线的。

网友:
还真有点奇葩,第一次见!

网友:
老夫也第一次见这种接口。

网友:
这个接口的确非常少见。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解答,看来挺难配到这种线材了